[电脑] 这种线路板清洗剂靠谱么?大家常用的是哪种电路板清洗剂?

楼主(2024-04-30):
接口触点可能有问题,想买个线路板清洗剂,

wd40好像有挺多种,有一个店500ml 20元,另一个店200ml竟然要30元

下面这个10元好像就够了,10元线路板清洗剂是否靠谱呢?
各位用的是哪种线路板清洗剂,多少钱买的

网友A:
CRC,平时洗板水洗,精密才用清洗剂

网友:
1758清洗剂

网友:
我都是洗衣粉直接洗晒几天

楼主:
引用 网友A:
CRC,平时洗板水洗,精密才用清洗剂

洗板水洗是不是带松香?

你的洗板水一平多少钱?容量多少?

楼主:
1758清洗剂和1755清洗剂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洗板水洗是不是带松香?

你的洗板水一平多少钱?容量多少?

洗板水是洗掉松香的,主要是有些元件不耐洗板水不能用洗板水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