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大家都习惯用什么方法装系统?

楼主(2024-04-30):
1. 用pe系统
2. 系统写入u盘启动
3. 硬盘释放装系统
4.。。

有个问题,方法1和方法2,有什么本质区别?

网友:
方法2需要一个空的U盘
方法4. 我用光盘安装

网友A:
我现在都用dism直接写入了,方便点,U盘还是有点慢

网友:
进PE用安装器装速度快些,以前用光盘装XP半个小时后面win7也要20分钟左右,太费时间了

网友:
不愧是水王
我习惯用微pe,挂个虚拟光驱,ISO随便更新

网友:
1和2 区别是一个第三方pe一个,官方只能用来装系统的“pe”

网友:
用官方的启动盘制作工具win10 22H2   64bit的  USB3.0 U盘 安装 10分钟左右吧

网友:
应该还是用PE安装系统的人多一些。

网友:
pe难找到纯净的,用pe装的话就怕给你系统级的塞点儿料,用一阵子开始发作。
镜像写入u盘启动,或是刻录至光盘,这个方法只要确保镜像和写盘工具无毒,算是安全的,我习惯这种。
硬盘释放、以及克隆、安装器等等确实可以提高效率,但是硬盘释放这种方法,难以对付引导区病毒,毕竟无论是pe、还是硬盘原系统,都已获得系统控制权,不能确保重装后还是干净的。另两种,都要看引导用的是否干净。
只要能确保无毒和纯净,哪种效率高用哪种呗

网友:
一直用pe,有时候下载的微软ESD系统文件 {文件体积小很多}用pe里的安装程序按系统。

网友:
U盘启动Ventoy加载PE挂ISO用WinNTsetup通过Install.win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都用dism直接写入了,方便点,U盘还是有点慢

dism怎么直接写入?详细说说啊

网友:
个人还是喜欢用pe安装,U盘手上积存了很多。找个干净好用的pe很重要

网友:
装系统不要用来历不明的源,还是老老实实用微软官方从头安装。

网友:
我习惯用优盘安装

网友:
习惯用U盘PE,纯属习惯而已。

网友:
一直第二种

网友:
用U盘,WinPE挂ISO用WinNTsetup通过Install.win安装
很久不折腾了,觉得系统不爽了,ccleaner扫描两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