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瓶车充电器经常被偷,如何惩治一下小偷?

楼主(2024-04-30):
我所在的电瓶车库。公共充电场所,连续被偷两次充电器了。打算用坏的充电器改造一下,让小偷拿回去插电时给他个惊喜,但是不要造成伤亡和火灾。我的充电器是铅酸电池,48V12A,大家出点主意。

网友:
没有办法吧、一般的惊喜就是充电器烧了,惊喜太小

网友A:
36v以上的电压稍微不安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36v以上的电压稍微不安全的

这......暗示的很明显了

网友B:
充电器内置吧,加个小风扇在散热,真正搞出什么名堂来,把小偷搞得怎么样了,你还要负法律责任呢。而且小偷报复起来,划车胎什么的也不划算。

网友C:
或许有这种坏掉的,定时跳灯但是不转涓流并且电压高于电瓶可接受范围的,或是表面上跟正常的灯显一样,空载时亮绿灯,接入电瓶无论电压多少只要低于市电就亮红灯,但是输出不限压,让贼偷去用吧,铅酸的没几次就鼓了。你可以贴个标签:坏的!别拿走

网友:
把输出电压提高10V,充满自停功能去掉。

网友:
220V直通输出端?还是整流滤波后的310V直通输出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或许有这种坏掉的,定时跳灯但是不转涓流并且电压高于电瓶可接受范围的,或是表面上跟正常的灯显一样,空载 ...

可以把输出电压调高点,比如在原来的基础上调高几伏,或者把转灯电流调小点,用久了会把电瓶充鼓,又不会有其他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电器内置吧,加个小风扇在散热,真正搞出什么名堂来,把小偷搞得怎么样了,你还要负法律责任呢。而且小偷 ...

这个办法可行,就是内置空间不好弄

网友:
里面接个炮仗,接电就爆

网友:
youtube的一个up主做过类似的,买的臭鼬喷雾,插电喷出。

网友:
好奇,今天这种场所,还没有摄像头吗?
物业组织统一充电,安防物业就要负责
业主,毕竟是交了物业费的
交涉物业赔偿

网友:
没啥办法,。认倒霉吧,就算抓住了,你又能怎么样

网友: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网友:
不能回头咬狗,万一真咬到了,它有一堆的爹妈为它发声抱不平,你会很受伤。

网友:
把充电电压提高5-10v,电池会越充越鼓。这因该是最直接的了,其他都不太安全,安全的对方损失又太小

网友:
催促物管安装摄像头,让派出所来整治小偷

网友:
220V直通主滤波电容插上就炸。

网友:
放车蓝里锁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