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一个合闸困难的漏保

楼主(2024-04-30):
装在室外的充电桩空开,是电力公司送的。刚开始合闸需要尝试好几次,渐渐地合闸需要尝试的次数越来越多,有时连续尝试几十次也不一定能合上。前几天换了好的漏保,这个有问题的就拆了。

补充图片

型号:

电路板元件面:

电路板焊接面:

网友A:
电路板拍个详细图看看啊,论坛上不少兄弟对这个感兴趣
还有,漏保型号等参数也展示一下

网友:
互感器可以留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路板拍个详细图看看啊,论坛上不少兄弟对这个感兴趣
还有,漏保型号等参数也展示一下

不加分不加M不给看

网友:
型号品牌都没有

网友:
故障原因说明一下?

网友:
拍的不太详细,可以再追加几张图

网友:
拆开就没用了

网友C:
德力西的产品,国产中质量还好吧

网友:
找到故障点吗

楼主:
好吧,补上型号和故障猜测。
拆开后左侧空开合闸困难的情况立即消失。看结构右侧漏电检测部分是通过一个塑料拔杆将右侧电磁铁的动作传入左侧空开的脱扣机构来实现漏保的。根据脱扣时拨杆的运动方向,只要在装配左右两个部分时稍微拧过一个很小的角度就能解决合闸困难的问题了。不过这种“修复”稳定性堪忧。本来应该靠榫卯自对准的装配,现在竟然要利用工艺间隙和材料形变来调整,实在是不太应该。

楼主:
说到这个“赠送”也很可笑。本来按规定表后线路归用户,可电力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又没有完全遵守这个他们自己制定的规则,不愿意让用户直接往电表的出线接线孔中接线,于是只好不情不愿地送了一截导线和一个充当接线柱的漏保。因为是送的,自然质量就不会太好,结果就只能是这样了。

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让电表厂直接生产出线孔单独设置的表计呢?现在这种接线顺序可能已经存在百年了,只要一上铅封,不光进线无法触及,出线也碰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加分不加M不给看

那就要加个鸡腿给你、、、、鸟。

楼主:
刚才看见还有要看电路板的。安排。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德力西的产品,国产中质量还好吧

现在生产的,大家的质量都缩水啦。 厂家们太【卷】啦。

网友:
触电烧坏了,没有镀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