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88NV1120开卡用什么芯片的转接卡才行啊

楼主(2024-04-30):
我有个SSD盘,具体看实物图,配置是88NV1120-BTZ2 + H27QFG8PEM5R,60G容量,
老电脑上作系统盘,现在用着用着会卡死或者蓝屏。
准备重新开卡,论坛里学习了一两个星期,发现太难了。
在论坛下载了几个软件,其中一个名字是88NV1120_BTZ2_hy16.zip的,
我手头有个转接卡,芯片是JM20339的,按教程开卡,总是Err 04错误。

现向广大坛友求助:

这个盘开卡用哪个版本的软件合适?
88NV1120开卡用什么芯片的转接卡才行啊?

网友A:
1153e   字数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53e   字数补丁

百度了一下,知道1153E是什么了。非常感谢!

楼主:
已经解决,利用英菲克硬盘盒(芯片是JMS578)做转接卡,开卡软件如图设置,开完测了一下速度,读取还行,写入不堪入目。

网友(2024-09-13):
我用jms578不行,换了jms567识别了。

网友:
jms20329,asm1153e都可以,跟慧荣一样

网友:
asm1153e就比较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