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发电机油箱锈坏了

楼主(2024-04-30):
捡了台发电机,看外观一切完好,虽然小了点,紧急情况应急还是可以的

费了好大劲儿,打开邮箱盖看看,这一开,心里哇凉哇凉的

油箱是费了,都锈穿了,这修不了了吧?估计只能换新了,请高手支招。

网友:
既然应急用,干脆油箱拆扔了,临时用临时挂个壶用!

网友:
说明由里掺水了

网友:
油箱好处理,问题是机头里会不会也锈了?

网友:
先加水看看漏不,内部有点锈正常

网友:
一个油箱不要多少钱。买一个就是了,这种的要考虑化油器有没有挂,挂了买一个新的也便宜。火花塞拆出来看下有没有水痕。二手的最好是全面检查一下缸内,油底壳放出来有没有铝粉,碳刷,定子,转子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