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电路板制作之铜箔覆盖绿油

楼主(2024-04-30):
你是不是见过这样的电路板,整版的绿油很少,只有线路上盖着绿油。感觉高大上啊,,,事实也的确有点高大上。

自己刚摸索出来的笨办法(传闻有插件)

分享一下,利用嘉立创的导入图片功能。
先把电路板SHIFT+S单层显示,隐藏除了top或bot之外的层,然后截图,

然后导入这个图片,反相,就得到负片了。

安装SHIFT缩放,调整到合适位置。完活。

网友A:
这么厉害?

发个成品看看

网友:
利用彩色丝印的原理?

网友B:
原理是将铜路反色成丝印图案,再覆盖在原来的铜路上?

网友:
不错,确实高级

网友:
微波电路看着有这样做的,普通的这样反而不好

网友:
玩得花哨呐,……

网友C:
出Gb文件的时候自己设置一下就可以  也可以按单面板的做法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厉害?

发个成品看看

第一个图就是3D立体效果图。成品也就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是将铜路反色成丝印图案,再覆盖在原来的铜路上?

是的。 原理就是这么个原理。也有的人说照着线路描的,我没搞懂那个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出Gb文件的时候自己设置一下就可以  也可以按单面板的做法搞

可否说一下啊具体怎么设置呢 ?分享是一种美德

楼主:
投机取巧的办法。。能达到自己想要的效果就分享出来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 原理就是这么个原理。也有的人说照着线路描的,我没搞懂那个方法。
...

为何要反色呢?如果图片直接设置为丝印层,应该用原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何要反色呢?如果图片直接设置为丝印层,应该用原图啊。

阻焊层是反向的,就是阻焊层的线条实际上是不覆盖绿油的。
按你说的,直接用线路的线条样式的话,出来的结果就是线条上是露铜的,而没有线条的地方是覆盖绿油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第一个图就是3D立体效果图。成品也就那样

成品不一定能够达到这样,阻焊层开窗处的丝印字成品可能会缺失

网友:
我做板子是普通信号处理没有处理过RF信号电路,防焊也是一步到位整面做只留点防焊开窗加锡增加电流.个人意见是通用流程还是有可取之处,当然以兴趣去研究一个工艺或者说流程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成品不一定能够达到这样,阻焊层开窗处的丝印字成品可能会缺失

一切皆可控制。

网友:
具体还得实际打样后才知识.另外如果线路间隔密集点的可能很难实现

网友:
谢谢分享,请问这样做的效果是什么呢?这样的板子好像都很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