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永速直流风扇拆机小改安全下车~~

楼主(2024-05-01):
      夏天要来了,广东的热天已经开始一段时间了,准备搞台风扇,咸鱼找了找,没看到合适的。
偶然逛论坛看到永速直流风扇的车,做好攻略,趁着百亿补贴果断入手一台。算上签到红包,7叶标准机械版66到手,按照坛友的攻略还淘了一个VS1838B,准备加个遥控功能。

昨天到货,拆开装起来用了下,感觉还凑合,风叶有点软,转速稍微一高就会有很明显的嗡嗡声(类似于用棍子抽空气的感觉),
比家里的格力交流五叶风扇要明显很多。看在价格的份上,忍了~。
配置上确实比早前坛友买的改了一些,适配器变了,奇怪的是网罩壳的logo也没有了。

重量很轻3.75kg,单手轻松提起来,比起格力交流风扇6.65kg的要少近一半重量

打开面壳,厂家组装主打一个随心所欲,DC插头还是插在BATT上的(验证过确实会造成指示灯长亮,尤其晚上亮瞎眼,改到DC上就会自动熄灭了),面壳是两块组装的,表面是一个灰色透明料卡装,做的太透,灯又做的太亮。

主板好像也少了一些器件,比如C7、C3上的电容都没有贴,看之前坛友拆机是有的,尤其是C7还连着红外接收探头的中间引脚(好像是个地线),也不知道有没有影响遥控功能。

改造:焊好VS1838B,顺便贴个纸胶带(贴了3层),挡一下数码管的灯亮度,罩起来试一下,没那么刺眼睛了。

找了个空调扇的遥控器按一按,有反应,还好主板少贴的器件没有影响到遥控功能,心里踏实多了~
但是装起来之后发现,遥控距离特别窄,才1m不到,
又拆开~拆了探头上面的屏蔽金属罩,然后把探头硬掰躺下来(被数码管挡着了),斜对着正面(之前是朝下的),稍微好点了,有2m距离了。可能这种封装的探头不太合适,距离数码管又太近,不好放平。后续改的坛友最好换一种封装的~

遥控功能有些错位,纠正如下。又试了下手机的红外遥控,选格力2号遥控是最接近的(至少开关机是对的)

自此完美下车,可以安心睡觉了~

最新补充:听了坛友的意义,把红外探头完善一下,加长引脚,走个S型,尽量向外伸出,拆掉装饰盖再调整到与其平行贴近位置。
装机试了下,距离可以做到3m了,角度也最大化了,可以180度范围任意按了(之前大概才30度不到)。

至于C7电容,用万用表量了一下,并联在OUT和GND脚上的,不知干嘛用的,看网上规格书连得是VCC和GND。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可能是不是规格书引脚定义不同?懒得管了,看万能的坛友有没有知道的解答一下!

网友A:
可能是程序不一样吧,前面买的,外接不是接电池口数码管也是常亮

网友B:
我买的遥控版,机械版的可以这样改了

网友C:
厉害,商家哭的稀里哗啦的

网友D:
现在都在用无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程序不一样吧,前面买的,外接不是接电池口数码管也是常亮

我看了一下之前他们的主板拆机图片,好像丝印刚好是反的。感觉每一批货都不一样,主打一个随心所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遥控版,机械版的可以这样改了

是的,改起来简单,成本2毛钱,有个烙铁就能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商家哭的稀里哗啦的

商家在偷着乐呢,想着又有给他宣传的,还不用广告费。

楼主:
照抄 了坛友的作业,简单动手,买到性价比最优的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都在用无刷的吗

直流省电,档位多,睡觉低风挡舒服。当然交流也能3档改6档,串联电容实现低速,最主要还是这个风扇便宜~

网友E:
这风扇性价比可以,就是用料和品控一般。

网友F:
C7位置补一个0.1-1u的电容吧,或许可以增加遥控的距离。还有,那个接受模块,尽可能正面面对,斜着放置降低接收效果。

网友:
现在涨价了把

网友G:
手艺不 错,改遥控用着方 便

网友:
遥控接收头引脚留长些套绝缘管安上,放倒至接收头丝印处,遥控距离应该会有你改善。

网友:
鼓励折腾,折腾有奖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风扇性价比可以,就是用料和品控一般。

是的,品控随机选中中奖者,随意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F:
C7位置补一个0.1-1u的电容吧,或许可以增加遥控的距离。还有,那个接受模块,尽可能正面面对,斜着放置降低 ...

嗯嗯,找个电容试一试。模块的引脚被我剪短了,放不下去了,而且后面有个数码管挡住的。

楼主:
没有涨价,一直都是一个价。有百亿补贴,可以减10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手艺不 错,改遥控用着方 便

对的,小改一下,不用花多少精力就能增加方便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