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嘉立创人工审核的触发条件是啥啊?

楼主(2024-05-01):
今天打样,人工审核要收78元

赶紧把右边的槽删了,机器审核秒过

过年的时候我也这样打样,各种开槽,但是人工给过了,现在审核好像严格起来了

触发人工审核的条件是啥啊,下次好直接规避

网友A:
你这 怎么说呢 免费的 一次打一个就好了

网友B:
有原理图和打板文件吗?能分享一下吗?也想做个t12控制板

网友C:
系统检测到拼板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原理图和打板文件吗?能分享一下吗?也想做个t12控制板

左边的电路是
https://oshwhub.com/zanfi1010/sh ... copy_copy_copy_copy
右边的电路是
https://oshwhub.com/jdsuchen/t12-kong-zhi-ban

左边的我画的插件版,兼容1206,直插电阻等元件需要立起来焊接
画了pmos(已验证)和nmos(正在打样),mos是to-220和to-252这种大mos,sop-8那种8脚mos也支持,反面有露出的焊盘,正面也可以刮一刮,只需要把4脚g极翘起来,先焊其他7个脚,然后4脚飞线到最下面的g极焊盘
lm358下面那个串在二极管上的100Ω电阻,很多相同电路都省略了,可能是无关紧要的吧,二极管也不一定要4148开关二极管,普通整流4001 4007也可以

右边的我没怎么改,只加大了原博主的进出线焊盘,和添加了休眠的下拉电阻焊盘,因为只加了休眠电阻,没加指示电路,所以右边的pcb开启休眠,没有指示灯

不知道你需要单独的还是我现在打样的需要自己切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原理图和打板文件吗?能分享一下吗?也想做个t12控制板

左边是
https://oshwhub.com/zanfi1010/sh ... copy_copy_copy_copy
第一个回复链接错了

照顾不想被扣家元

也上传到网盘了
http://klishare.ysepan.com/

单独和整体分开的打样文件

看里面的图,按需使用吧

小板添加的休眠电阻原理和阻值参考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B%E4%BC%91%E7%9C%A0

网友:
你这开槽开太多了,别开槽回来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系统检测到拼板了吗?

第一个开槽多转人工审核了,没过,改成了78元,第二个只有二个槽系统自动秒过,

我以前也开槽,但是人工都过了,现在审核好像变严格了

所以我想知道多少槽会转,下次直接规避

网友D:
围观会打板的大佬,我就想找个人帮我打个板...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围观会打板的大佬,我就想找个人帮我打个板...

-------------------------------------------------------- ...

我也是初级爱好者,这种不需要处理高速信号、阻抗、干扰的电路就像搭积木一样拖拖拉拉连起来能用就行

网友:
我很明显的拼板都通过了,我还以为是现在放松了

网友:
工厂忙不过来了,审核稍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初级爱好者,这种不需要处理高速信号、阻抗、干扰的电路就像搭积木一样拖拖拉拉连起来能用就行 ...

来来来,研究一下,以我的眼光来看电路不难...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7339-1-1.html

楼主:
对了,小板添加的休眠电阻大小50欧姆左右以下
原理图是下面帖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4%BC%91%E7%9C%A0

这个分压电路的休眠温度和电位器强相关,选50Ω的时候,会根据10k或者20k电位器的阻值在最低2.5毫伏到4.9毫伏之间变化,对应的温度大概是100度到250度吧,

所以小板的控制板,我虽然在原博主的板子上加了这个电阻的焊盘,但是可能不一定用休眠功能,休眠指示相关的几个元件也找不到地方放,聊胜于无

大板的电路休眠是uploading博主修改过的,和电位器弱相关,不管怎么扭,都是2.5毫伏左右

网友C:
谢谢楼主无私分享,左边的我做过原版的。很好用,就是电位器没有合适的,温度调节不便,只能固定温度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左边是
https://oshwhub.com/zanfi1010/sh ... copy_copy_copy_copy
第一个回复链接错了

十分感谢,回头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无私分享,左边的我做过原版的。很好用,就是电位器没有合适的,温度调节不便,只能固定温度使用。 ...

原版的我也打样了,但是因为弹片找不到包邮的,一直没做

而且我发现原版的,作者因为固定温度用,所以没注意电位器引脚,按照原版引脚,电位器左扭是加大温度,和常规使用习惯不符

如果以后下决定付邮费买一堆弹片后,我可能会重新打样改了引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 怎么说呢 免费的 一次打一个就好了

我也是觉得自己切,又累,还有玻璃纤维污染。
再小的板子,都是一次一次的单独打版。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个开槽多转人工审核了,没过,改成了78元,第二个只有二个槽系统自动秒过,

我以前也开槽,但是人工都过 ...

主要是看开槽大小和多少。最开始完全不管,后来要求各部分必须有铜皮连接,再后来两槽之间的间隔从2mm增加到了4mm,总之是越来越严格。

网友:
你这也拼得太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