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大佬们有魔改过车机吗

楼主(2024-05-01):
进来有点闲,难受了!打算把车机魔改一下,不知可不可行。就是把存储和闪存扩容。如果可以话把cpu也升级一个下px3

网友:
试试呗,存储,闪存估计可以,PX3够呛。

网友:
有工具可以改。没工具买现成的

网友:
直接重新买一套板换上不就得了

网友A:
改完可以做什么?控制车载电器么?

网友:
改一改很正常

网友B:
emmc字库肯定能换大容量的,运存改大要修改boot或者有现成的分区文件,因为我的掌讯2+32至8+128都可以随便改,改后线刷分区文件pre就行。。。。

网友:
听过改功放芯片的

其它都不

网友:
还不如换个ipad或者谷歌的pad上去,全方位的提升

网友:
可以试一试的

网友:
可以试试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改完可以做什么?控制车载电器么?

可以刷机安装第三方APP,解除车行驶中不显示倒车影像、不能看视频之类的限制。

网友:
这玩意改比闲鱼上弄个新的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刷机安装第三方APP,解除车行驶中不显示倒车影像、不能看视频之类的限制。 ...

买完车就换了个安卓大屏,可以行驶观看高清视频,装微信,qq,可以打网络电话,可是有了才发现,都是鸡肋,除了倒车影像会看看,开车时都不用,这些功能对安全行车来说根本不需要

网友:
最喜欢把车机拆下来改家用

网友:
硬盘估计能扩容     CPU还是算了吧

网友:
魔改的成本和换个新的那个便宜啊

网友:
换过功放 声音好听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emmc字库肯定能换大容量的,运存改大要修改boot或者有现成的分区文件,因为我的掌讯2+32至8+128都可以随便 ...

成本对比换新款划算吗

网友:
杨长顺都翻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