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欧普标的平板灯简单拆解灯条灯珠损坏无法修复

楼主(2024-05-01):
欧普标的平板灯简单拆解灯条灯珠损坏无法修复

单位撤下来的,主要是拍照留个底,没其他意愿哈。

网友:
感谢楼主的拆机分享!

网友A:
换灯珠不难呀,怎么会不好修复?

网友:
我的是驱动坏了 这个不是中山欧普

网友:
这个不是正经欧普,是所谓的工程款自己贴的品牌。之前买平板灯才知道有这种工所谓的工程款。

网友:
换灯珠用PTC加热板很容易。3v灯珠好配,6到12v等高压灯珠难配。

网友:
没有换的短接就行

网友:
论坛没有修不了的东西

网友:
最起码要热风枪才能把坏的灯珠拆下来

网友:
单位的肯定修不上,别给自己找麻烦

网友:
换灯容易换灯珠难

网友:
还是能修的吧

网友:
欧普有多少产地中山常州这又天津

网友:
短接吧  直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灯珠不难呀,怎么会不好修复?

这些灯条是串联的,就算你换好了这组的灯珠,那其他组的寿命也差不多了,也会依次损坏掉,所以那些吸顶灯,杂牌短接1次后,品牌短接2次后都是直接建议再坏就换掉。

网友:
这种多灯珠的坏一两个,直接短接要比更换效果好。

网友:
短接了还可以继续用

网友:
不修是正确的,修好后,还要找地方让它吃灰。

网友:
换灯珠自己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