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这个 手电如何拆

楼主(2024-05-01):
时不时亮度变的很弱,已经没法正常使用了。
正常亮的好好的,什么也没动,突然变暗,拍拍 甩甩 ,又会变好。
想拆开看看,到这里 卡住了

网友:
后面缺口件可能有螺纹胶,或者塑料件紧配合压入。

网友:
如果胶合的不好拆吧

网友:
有胶的加热后再使劲拧

网友:
估计是开关虚连,

网友:
总是有地方的,卡扣的比较多

网友:
排除电池的原因,不是开关氧化就是回路接触不良,拆开清洗

网友A:
开关接触不良的可能性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接触不良的可能性较大。

新买的  没怎么用

网友:
开关的可能性大,我就有一个手电是开关接触不良,拆又拆不开,现在也是吃灰中

网友:
放在台钳上暴力强拆!!!

网友:
接触不良,这种铝的,容易氧化,开关也容易接触不良

网友:
这电筒不是一体仓的啊,神火少碰,真一般

网友:
哪里接触不良吧

网友:
看灯珠感觉挺廉价,应该是有胶水封住了...很难无损拆

网友:
开关接触不良,遇到过太多了

网友:
很大可能是开关问题,这种开关非常差,而且很难买到好的.

网友:
这种情况大多是开关接触不良。

网友:
开关接触不良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开关的问题,铆钉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