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问戴森DC45电池充电是单电压还是双电压

楼主(2024-05-01):
同事给了台戴森吸尘器,型号是DC45, 试了一下,机子不转,可能电池没有电,另外,电机也不知道是否好的,因为没有充电器,想外接电源给电池充电看看电机是否正常,电池健康怎么样,再决定有否折腾必要,毕竟买个充电器也要几十块,如果电机坏了,那就没有折腾必要,但是这个充电接口跟一般不一样,网上搜了一下,都是通用型号接口,有两个电压,不知这个型号充电是双电压还是单电压,中间那个孔对于这个型号不知是否有用。
这是网上看到的充电器参数,多型号通用,不知这个型号是单电压还是双电压:
    电压参数: (全球电压通用)
    插头规格:国标 、欧规、美规、英规
   老款直头一代  老款直头二代 DC30~DC31~DC34~DC35  DC44~DC45~DC56~DC57
   输入:AC100-240V  50/60HZ  0.3A
   输出电压 :24.35V---348mA
   输出电压 :16.75V---348mA

这是机子的充电接口,中间那个孔对于这个型号不知是否有用

谢谢啦,祝大家五一快乐!

网友A:
若没有本机的原始资料,只能拆开看看电池了,再说是劳动节,就折腾度假期,辛劳过五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没有本机的原始资料,只能拆开看看电池了,再说是劳动节,就折腾度假期,辛劳过五一。 ...

五一到处人满为患,还是家里蹲吧

网友B:
这个孔是三根线的,别人给了我一个这个充电器,拆开看是三根线双电压的

网友B:
电池外壳拆开了直接对电芯充满电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孔是三根线的,别人给了我一个这个充电器,拆开看是三根线双电压的

因为这个充电器是几个型号的通用充电器,会不会有的机型要中间低电压的,有的要高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外壳拆开了直接对电芯充满电就行

外壳不好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这个充电器是几个型号的通用充电器,会不会有的机型要中间低电压的,有的要高电压的 ...

可以试试看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