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1A的保险管6A电流都没断……

楼主(2024-05-01):
型号就是烂大街的BS1362。不会连这东西都有假货吧?

网友A:
有可能是10A的,标错了。

网友:
也可能是,1KA的。标少个K字、、、、鸟。

网友B:
为何不拆开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何不拆开它看看?

拆了一个,里面就一根金属丝。然后我直接通6A又断了

网友:
继续加大看看峰值

网友:
拆开看看里面是什么

网友:
这种买过,质量极差,测试内阻大小不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10A的,标错了。

还真有可能

网友:
电源冒烟管还在

网友:
串了啥负载呢?输出功率不小啊

网友:
这样的保险管安全隐患太大了。

网友:
厂家不至于作假吧,质量不过关?

网友:
看来这保险管一点都不保险啊。

网友:
买到过假的,里面是细铜丝。。。
还好我到货检测了,1A 2A一分钟是必须烧断的。。。

后来悄悄丢了,找了带3C认证的换掉了。。。

网友:
这种关乎安全的都造假

网友:
厂家标错了?

网友:
艹,这东西也造假

网友:
作假也不希奇,前二年买的电饭锅温度保险,就是一根铁丝直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