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拆华为户外移动电源,维修求助

楼主(2024-05-01):
网上买了一个磨标的华为户外移动电源,应该是出口的型号。价格真是便宜。

到手测试没有问题。后来用12V点烟器出口带一个双缸充气泵,可能电流太大,启动后转了一下就停止了。
试了两次。后来发现TPYE C口即没有输出,也不能充电。原来都是正常的,输入输出功率都能达到65W。

想维修拆开看了一下,用的21700电池,电路过于复杂,维修毫无头绪。
猜测可能是充气泵停的时候反向电压太高导致某些器件损坏了。但是怎么会影响C口呢?

网友:
这你得找任教主赔

网友:
这玩意不可能是华为产的

楼主:
找到一个芯片是用于USB-A/C协议以及控制的,但是如何从何处怎么检测呢

网友:
看着挺复杂的,电流10A差不多能带动这种充气泵。

网友:
做工,构造应该是大厂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