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数码视讯Q5/Q6/Q7_S905L-M-M2_nand/emmc_通刷_线刷固件包

楼主(2024-05-01):
北京数码视讯Q5/Q6/Q7_S905L-M-M2_nand/emmc_通刷_线刷固件包

刷机方法:

1.默认安装”Amlogic USB Burning Tool “刷机工具

2.打开USB烧录工具,文件,导入烧录包。

3.开始下面的双勾全部去掉去掉,见【烧录图示】重要!!!然后点击软件开始。

4.短接短接点后别放开(短接点可百度自行查找,建议用晶晨短接神器),双头USB线刷一头插入盒子靠网口的U口,(U口要不识别换U口,自行测试)一头插电脑。听见咚咚一声开始刷机。

注意:双头USB线插的位置,Q5Q7emmc闪存的机器的插到靠近网口的USB口,Q7Q5nand闪存的机器的插到远离网口的USB口。

5.刷机工具出现进度条,并开始刷机,松开短接。

6.100%显示成功后,先按软件停止,再关机,拔线,去接电视开机。

备注:刷机出错,重新从第4步开始刷机。

固件下载: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e7bPn5gzJAqgZh_S1K0FkQ
提取码: 1234

备用链接: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3S8dEBOthKmbvdU2CeBjTA?pwd=4455
提取码:4455

提取码:ebbi

网友:
先收藏再说,有没有e900V21C包root的包

网友:
有没有用先收藏

网友:
这个是安卓哪个版本的?

网友:
感谢分享,手上有个北京联通数码视讯Q7 nand 盒子,正在研究怎么刷机

网友:
北京联通数码视讯Q7 NAND, 实测不行,卡在7%,提示 获取返回/diskinitial 命令出错

网友A:
北京联通Q5-S905L,刷该固件会显示usb控制命令出错无法进行下一步,但可以刷入(创维E900V21C-晶晨S905L)固件,创维固件缺点是遥控码不对,使用手机附带的智能红外软件创建创维盒子通用遥控器可用。

网友(2024-05-31):
引用 网友A:
北京联通Q5-S905L,刷该固件会显示usb控制命令出错无法进行下一步,但可以刷入(创维E900V21C-晶晨S905L) ...

遥控码的问题也不难解决,只要系统能root就行,把能用的遥控码文件拷贝过来代换即可。

网友(2024-08-18):
刷个armbian,要先刷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