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关于罗技鼠标的神奇故障

楼主(2024-05-01):
之前在某书上发是什么原因 没人知道

拆修过多次 清理了激光传感器

后来突然发现 把鼠标垫扯了在桌子上直接使用

鼠标不漂移了 恢复正常

罪魁祸首是鼠标垫

不使用鼠标垫

或者换一个新的鼠标垫解决问题

网友A:
M175/185/215都会飘,215的东芝版我没有就不清楚,M215代号再加大的就好很多,当时刚出时候M215跟微软3500蓝影同价,但是性能被微软的暴打,罗技的低端无线鼠标唯一特色就是省电,一个电池可以熬一年,微软的最多不到3个月,甚至一个月就可以耗完电池,而且微软最失败的是供电转换部分,出问题的鼠标大部分是供电部分问题。
还有如果换鼠标垫可以出现不飘移,那么可以就是引擎的插值和引擎的分辨率精度问题,鼠标垫的表面脏了也可能,低端引擎一般不能对表面过度细致的鼠标垫识别,所以最好用的布垫是粗面的,特别是停产的地狱火致命病毒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M175/185/215都会飘,215的东芝版我没有就不清楚,M215代号再加大的就好很多,当时刚出时候M215跟微软3500 ...

学习了 我还准备买微软呢 还是买罗技吧

网友B:
原来是鼠标垫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鼠标垫脏了

不是 那个鼠标垫 也是新的 不知道为什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我也发现 不发光的鼠标 不用鼠标垫更好

网友:
看起来有点包浆了

网友:
想放假过节了

网友:
感谢分享,过来涨经验('_')

网友:
跟我的一样,只不过我的是键鼠套装

网友:
换个鼠标,用原来的鼠标垫估计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这鼠标都快成出土文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M175/185/215都会飘,215的东芝版我没有就不清楚,M215代号再加大的就好很多,当时刚出时候M215跟微软3500 ...

每天办公时间使用,这款鼠标的电池可以用3年

网友:
个别鼠标垫有这种情况

网友:
没电了和脏了都这样

网友:
这个我也有1个,太小不好用

网友:
罗技就算低端也很稳,电池续航,反应时间,无线稳定性,没有其他鼠标那样休眠后要按一下唤醒。

网友:
光伏玻璃鼠标垫,你值得拥有

网友:
这种算是中古时代的产物了吧,哈哈

网友:
罗技的低端型号M185,大厂便宜的首选,性价比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