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折个金士顿DT50, 顺便问下维修高手

楼主(2024-05-01):
这个U盘,插USB2.0可以认到盘,用的USB3.0就认不到,不知道是不是5,6脚步的这两个是不是有问题,也不知道是电容,还是电阻,有知道的大神帮忙指导一下

网友:
找个正常的USB3.0接口试试,不一定是U盘的事...

网友:
进来看看  不懂

网友:
非常感谢,来学东西的

网友A:
右边两个是电容,不是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边两个是电容,不是电阻。

如果是电容,用万用表,正反试一下也没反应,是不是可以判定坏了?

网友:
容量不是很大的就重新买一个新的吧,还在修复佩服啊

网友:
看这个形态,能不能是板子受力断线了?不过这种情况应该在3.0的口上也应该识别成2.0的,如果确定机器的U口没坏,把3.0的弹片拆掉当,2.0的对付用吧

网友:
首先排除软件问题,上次我电脑上就是3.0不能用,易驱线和优盘都是只能跑2.0,换正常机器测试是可以跑3.0的,所以先排除机器的问题。比如bios里设置关闭了3.0,或者驱动有问题,注册表有问题,垃圾太多等等造成3.0不识别。如果所有正常机器上都是这一个优盘无法跑3.0,再分析它的问题。有可能固件,有可能硬件。先查所有弹片是否跟主控连接正常没有断线虚焊,你图中圈起来的是电容,另外还有个关键位置,那个电源限流电阻,测试下阻值是否相符,如果变大,也可能供电电流不足引起只能工作在2.0

网友:
如果接触不良,应该能识别成2.0吧

网友:
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电容,用万用表,正反试一下也没反应,是不是可以判定坏了?

这是小容量COG材质的MLCC 万用表测不出来也正常 不能这么简单判断它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