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装修地板开槽要谨慎

楼主(2024-05-01):
这种情况其实不少,多了去了
装灯把楼上水管打穿了,挖开一看,我去,这开槽牛逼。哪天楼板掉下来了全家吃席

网友:
怎么看都像你家的啊!

网友A:
一看就是P的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看就是P的图片,

英雄所见略同...

--------------------------

网友:
谁家水管在房间的正中走线的啊?

网友:
埋在墙里的管子真干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看就是P的图片,

艾  这样看着就顺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艾  这样看着就顺了吧

你这还真不对,这白色肯定不是地面,再者墙非承重的肯定不会打混凝,混凝土墙一般人也不会开槽走水管,旁边还有个插座盒,盒边还打了膨胀栓,明显是要挂灯的,这搞不好还真是房顶。

网友C:
再薄的楼板也有10公分厚,你敢挖掉5公分已经非常胆肥了,能挖到7公分的楼下必定也是自己的,否则出了事情就是大事!
所以这个管子应该是开发商的预埋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再薄的楼板也有10公分厚,你敢挖掉5公分已经非常胆肥了,能挖到7公分的楼下必定也是自己的,否则出了事情就 ...

整浇顶  看样子也是个小工程,把水管铺设的模板上后,上面捆的钢筋然后浇筑的混凝土

网友:
x'x'x'x'x'x'x'x'x'x'xxxxxxxxxxxx

网友:
感觉像是2楼说的情况。

网友:
这可太危险啦!!!

网友:
这图里的水管原来应该是直连的,那段弯的可能是漏水了重接的管。

网友:
”装灯把楼上水管打穿了“,这是屋顶???还是水管?商品房的隐患还真多啊

网友:
是商品房还是其他类型房?

网友:
可太危险啦!

网友:
一般水管不会这样走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再薄的楼板也有10公分厚,你敢挖掉5公分已经非常胆肥了,能挖到7公分的楼下必定也是自己的,否则出了事情就 ...

某渣园的,装灯打个孔,钻头没进去2公分,就有水流下来,以为打到水管,把天花板钻开才发现是楼上的电视线管,抽出2瓶水都还有水滴。后来抽自己的弱电线管,每根都抽出满管水,预埋的没有标准规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