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手机这种现象要怎样处理?

楼主(2024-05-01):
坚红线,不知要怎样处理?老婆要我拆开看看,还没拆,开始时上部有坚红线,过几天下部也出现了,触摸正常,上来先问下,谢谢

网友:
楼主的能力,只能用纸巾去擦掉它吧。

网友:
不用拆,将就用。不能将就了换屏。
大概率是屏坏了。小概率是插线接触不良。

网友:
不换屏的话就不要拆了

网友:
这是咋产生的呢??

网友:
记号笔画的吧,能水成这样

网友:
现在这些屏都成一次性的了,你就当个雨衣就是了。

网友:
大概率屏幕问题,不建议拆开,厉害了就更换屏幕总成

网友:
屏幕能出这样的问题?罕见呀

网友:
不换屏就别拆,用到屏彻底坏

网友:
屏幕表面的污渍??

网友:
这是啥?怎么也不像是PIN损坏啊,貌似P图的感觉,话说这类产品拆机也就看看盖换屏还是要换屏.

网友:
你这也太能水了,膜撕了换一张不就好了

网友:
大概屏幕坏了

网友:
蹭上颜色了吧!哈哈哈

网友:
这个手机是母的,来大姨妈了

网友:
屏幕受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