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劳动节简单维修艾美特落地塔扇

楼主(2024-05-01):
劳动节劳动最光荣!简简单单修个落地塔扇。

先拆“上后盖”(下图左边,两个螺丝),再拆“下后盖”(下图右边,四个螺丝):

注意上后盖是采用卡扣,拧下螺丝后,后盖往上轻轻一顶,就可以拆下:

扇叶电机,直流的,已经灰尘满满:

底部的摇头电机,也是直流24V:

电源板,发现220V电源线的N线断了,看来问题不难,焊接上后试机,OK!:

不明白怎么会无端端就断了零线?
end

网友A:
底部的摇头电机上写的AC24V

网友:
震动导致关键线有断线

网友B:
小强咬的?我以前有个电饭煲引线就是小强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强咬的?我以前有个电饭煲引线就是小强干的。

暂时未见小强踪迹,如果有小强,至少应该可以它留下的粑粑

网友C:
线材细,硬,经常摇头使用,导致金属疲劳折断!

网友:
过名符其实的劳动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底部的摇头电机上写的AC24V

哦哦哦,还是你眼尖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材细,硬,经常摇头使用,导致金属疲劳折断!

是的,是的

网友D:
这种风扇真的能解渴么?

网友:
这种风扇似乎不如普通的耐用,还比较贵。

网友:
我家还有一台老式的艾美特摇头风扇,质量不错。越是先进的越容易坏

网友:
机械振动不加以防护,焊接不牢。最后一张照片中间的螺丝钉打的太紧,导致pcb已经变形。
艾美特的加工工艺不行啊,只能是低端品牌。

网友:
很奇怪,摇头电机AC24V是怎么降压的?难道是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风扇真的能解渴么?

解渴?哪里写了解渴?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渴?哪里写了解渴?

就是很热很热的时候,打开风扇,有没有比传统的更能扰动空气,散热

网友:
这种风扇不如普通的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