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焉不详的卖家

楼主(2024-05-01):
ESP12转接板,卖家说发货背面如图,这个贴片是不焊接。到底焊不焊,卖家不明确说。
我理解就是,取决于我们供电是多少?3.3伏特就不焊接。是这意思吗?高于那么就自行AMS1117或LP2985这样的3.3V稳压芯片,贴上去?
现在,卖货都懒得说这些了

网友A:
你设计电路的时候是怎么样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设计电路的时候是怎么样的???



我用面包板,灵活着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面包板,灵活着呢?

不重要,电路设计才是关键...

----------------------

网友:
是在猜不透

网友:
不过是个转接板,不用5v电压.

网友B:
就是你理解的  那样   如果使用3.3供电不需要另外降压就是用那个电阻短接了  如果是5V供电就自己装一个5V-3.3v降压

网友:
感觉像空板

楼主:
ESP12E模块的转接板,插面包板的
它这只设计了一个AMS1117的贴片位
并没有输入输出滤波电容,这是对付着玩吗?
官方电路有电容,手册还强调要用钽电容。不用电容行吗?
我恰好没有钽电容,用电解电容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你理解的  那样   如果使用3.3供电不需要另外降压就是用那个电阻短接了  如果是5V供电就自己装一个5V-3 ...

你好:
ESP12E模块的转接板,插面包板的
它这只设计了一个AMS1117的贴片位
并没有输入输出滤波电容,这是对付着玩吗?
AMS1117官方电路有电容,手册还强调要用钽电容。不用电容行吗?
我恰好没有钽电容,用电解电容可以吗?

楼主:
转接板上面三个电阻,中间是0欧姆,左右两个如图所示

11引脚是上拉10千欧,2引脚是下拉10千欧电阻

网友:
好多都是无货源,卖家就摆别人的图上去。你要找到真正的卖家才会认真明确的回答你。否则好的会回答你,但动不动就说她帮你问工程师,等待工程师回复中。不好的干脆不回答。

网友:
问明白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