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利用PHILIPS的LED模组做台灯灯泡

楼主(2024-05-01):
这是以前做的了,LED模组的拆解贴在老站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90516

这是后来又买的一个,色温是2700K。
去年在咸鱼也有人卖拆机的,背面加了散热片,说是射灯,不过亮度明显衰减了。

用必应搜到的,60摄氏度寿命5W小时?

用来做台灯的这个模组参数如上,10.5W,色温4000K,属于暖白光。亮度850lm。70摄氏度的寿命2.5W小时...

背面。
贴几张以前的拆解图:

加一块散热片,这只是现在摆的示意图,实际钻孔,加散热硅脂用螺丝固定。
长时间点亮发热巨大,这点散热片是不够用的。

一个坏了的LED球泡,E27接口,去掉内容物和灯罩,保留上半部分,钻孔利于散热,然后把模组的电线焊好再塞进去就行了~

用704硅橡胶填充一下,固化后粘牢了。

长臂灯

亮度OK,无频闪。发热不低,因此持续点亮时间一般不超过1小时。

网友A:
动手能力非常不错,这个是不是有点过亮了,而且不是很柔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手能力非常不错,这个是不是有点过亮了,而且不是很柔光

是的,非常亮,所以也不柔和了,不过作工作灯还不错哦

网友:
风扇散热会好一点

网友:
研究一下,把电流降下来。

网友:
这货体制不错啊正品飞利浦

网友:
这灯驱动做工真好,灯珠一看就是好灯珠,外面用那种乳白色柔光罩就好。

网友:
散热估计一般

网友:
发光二极管不错呀!!!

网友:
LED比较密集,发热量不会小,还是要加强散热。

网友B:
做得不错,以资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得不错,以资鼓励

谢谢大家打赏

网友C:
安桥小组和机挺好,还带MD。日版100V的?

网友:
做的很好,很实用。

网友:
有点过亮了

网友D:
把头壳开长方形的空,做成栅格,应该可以提高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桥小组和机挺好,还带MD。日版100V的?

欧版220V的,MD 和CD都废了,当前置和功放用了,收音很少听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头壳开长方形的空,做成栅格,应该可以提高散热。

会不会影响强度?目前点亮一个小时,发热还可以接受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不会影响强度?目前点亮一个小时,发热还可以接受

估计强度还可以,如果1个小时发热可以接受,其实已经热平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欧版220V的,MD 和CD都废了,当前置和功放用了,收音很少听

怀念当年废寝忘食的听CD/MD,现在就听听手机算了!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