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里有截止电压3伏左右的锂电池保护板卖

楼主(2024-05-01):
找遍了整个淘宝和拼多多,居然都是2.5伏左右的锂电池保护板,怎么就找不到三伏左右的呢,锂电池如果常规使用经常放到2.5伏才保护,那不是寿命会极速下降吗,这些人都怎么想的,请问谁知道哪家店有3伏左右的保护板?给个链接,谢谢了

网友A: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29498&fromuid=940188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1207&fromuid=940188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29498&fromuid=940188
https://www.mydigit.cn/for ...

谢谢,其实还是想买成品的板子,这种还要自己买IC来改装,有点麻烦了,不过还是谢谢回复

网友:
问的有问题,应该问有沒有3v截止放电的保护板

网友:
常规的没有,两个月前我还找过呢,想用在太阳能灯板上,那些垃圾佬处几毛钱块吧钱的移动电源的主板基本上是3V左右截止的,当然也可以自己做,比如ip3005保护芯片外加一个电容和电阻就可以了。我就直接搭在灯板上的,电流挺大的

网友: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4.55.79c51200zD2g8r

不知你是用于几节电池保护板,正好今天在这家见过2.5V-2.9V的,你参考下。

网友B:
大把,一堆3V的保护板。可以送你几个,快递费自己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把,一堆3V的保护板。可以送你几个,快递费自己出

兄弟你哪里买的,可否给个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