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游标卡尺为什么这么容易生锈,生锈之后读数都没法读了,真是无语了:(

楼主(2024-05-01):
沾水,放了2天,然后就成这个样子了,
游标卡尺都这么不耐锈么

网友:
质量问题吧!我有把1976出厂的到现在都没锈。

网友:
质量不行吧

网友:
单纯就是质量不行

网友:
神油泡泡再擦

网友A:
ni你得买不锈钢的,上机油

网友:
先说多少钱买的,好的卡尺一般碳钢镀镍,镀层太薄才生锈

网友:
用料太次了

网友:
几十年前的卡尺也没有生锈的.

网友:
俺的也是 破碳钢卡尺 之前丢旮旯好久都没事儿
后来放柜子里了 前几天翻出来 锈的不要不要的
还有个数显的 数值乱跑 拆开擦了一下 开机显示77777

网友:
质量不行,家里的的卡尺几十年了一点锈迹都木有...

网友:
几十年前的卡尺依然清楚,你这个纯粹就是质量问题。

网友:
纯粹是你的质量不行

楼主:
试过神油,没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ni你得买不锈钢的,上机油

不锈钢的游标卡尺,是不是不用上机油?

网友:
我 也是手出汗 但是卡尺买了几年也没这么锈啊  我手出汗的时候用完都是拿毛巾擦一下再放盒子里  但是 你没有发现那俩条没锈  可能真的是材料问题   用完用卫生纸粘机油擦一遍再收起来吧  盒子里如果方便就用吸了机油的卫生纸垫一层可以有效防锈 除非很潮湿的地方

网友:
有两把这样的卡尺,没出现生锈的情况。

网友:
难怪PP材质的卡尺会冒出来

网友:
觉得,除了质量,还有保管问题,在用的廉价卡尺,快10年了还亮铮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