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开关电源维修

楼主(2024-05-01):
12v,2a的开关电源,没输出,想着修一修,第一步测量主滤波有没有310v的时候,有输出了。
以为没坏,结果拔了等一会再试又没输出,输出接电压表,多次试验只要用万用表的一根表笔触碰一下主滤波电容的负极,就是地,电源就起振有输出了。
请教坛友这是什么情况,如何处理,谢谢。芯片CR6848T

网友A:
电容这个脚虚焊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这个脚虚焊了???



应该不是,因为不一定要碰电容的负极,碰远一点和它相通的电路也可以起振

网友:
查一下2脚连着高压正极的电阻是否变大了。

网友:
芯片边上小电容  和背面电阻都测过了没?      以前一个示波器电源就是炸了  然后换了新的芯片 就是不工作 后来有人说检查那个芯片边上的二极管我说测了好的  说是测不出来 你换个就好了  换完就好了           记得先断电 然后用白炽灯给大电容放电再操作

网友:
有可能启动电阻有问题

网友B:
检查那两个754电阻看看

网友:
检查下芯片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启动电阻和芯片供电电容查一下,很多都是50Ⅴ10uf电容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那两个754电阻看看

750k没毛病

网友C:
虚焊了所有焊点补焊一下

网友D:
排除芯片周边后,不行就换芯

网友E:
芯片供电滤波电容换一个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虚焊了所有焊点补焊一下

补了,没用。
而且不是敲击就能起震的,随便拿个金属物件,比如剪刀,轻轻碰一下滤波电容负极就起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芯片供电滤波电容换一个看看

换了,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排除芯片周边后,不行就换芯

换芯要买的

网友F:
我感觉应该先测量一下有输出(碰电容地)和没输出(未碰电容地)两种状态下主芯片的工作状态,各管脚电压,有无震荡,mos G极有无输出变化。

比较两种状态,可以发现一些问题的。

网友G:
无输出的时候测量供电电压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感觉应该先测量一下有输出(碰电容地)和没输出(未碰电容地)两种状态下主芯片的工作状态,各管脚电压, ...

谢谢指点,难就难在没办法比较,测量时黑表笔碰地就起震了,不管测谁,黑表笔总要去碰到地的,这个现象就是最早第一步测主电容电压的时候就发现了。还测试过不一定要表笔,输出接好负载或者万用表,拿剪刀(手柄绝缘)碰一下地就能起震,因此没有思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无输出的时候测量供电电压是否正常?

谢谢指点。
启动电阻后电解电容14v左右,然后只要一测这个电压,黑表笔碰地就起震了。这个现象就是最早第一步测主电容电压的时候就发现了。还测试过不一定要表笔,输出接好负载或者万用表,拿剪刀(手柄绝缘)碰一下地就能起震,因此没有思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