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450-48明伟电源拆解

楼主(2024-05-01):
就是拆开看看,算不算拆解。主控是uc3845b。输出电容是63V的

网友A:
手头有一个新的电源原来一直以为是明纬的,标称是24V,放了好几年也没有拆开用,前几天买个数字功放需要用24V电源,在接线的时候测量了一下,居然输出是12V的,以为测量错了,仔细看了电路板,输出滤波电容耐压是25V的,显然这个电源就是12V的!再注意一下商标居然是miwi的!(づ ●─● )づ

网友B:
这个改可调最高电压能到多少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改可调最高电压能到多少伏

我有几十个这个型号电源。一直想改可调,改高点电压也行啊,可是找不到任何改这个的说明。不过有关于uc3845充电器改可调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头有一个新的电源原来一直以为是明纬的,标称是24V,放了好几年也没有拆开用,前几天买个数字功放需要用2 ...

明伟有名气,仿造的多,买的时候,要留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改可调最高电压能到多少伏

得看他原来是全波整流还是半波整流,如果原来是全波整流,可能0到90v,要是原来半波,改好全波到200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伟有名气,仿造的多,买的时候,要留心。

是的,最近特别注意了一下,拼多多,淘宝上好多仿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手头有一个新的电源原来一直以为是明纬的,标称是24V,放了好几年也没有拆开用,前几天买个数字功放需要用2 ...

标称电压一般不会错的,应该是电位器或者电容失效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得看他原来是全波整流还是半波整流,如果原来是全波整流,可能0到90v,要是原来半波,改好全波到200了 ...

3845的芯片得加二个辅助电源,不太好改。

网友:
看着很结实 用料很扎实,明纬确实仿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标称电压一般不会错的,应该是电位器或者电容失效了

假冒明纬的!滤波电容耐压只有25V,不可能输出24V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得看他原来是全波整流还是半波整流,如果原来是全波整流,可能0到90v,要是原来半波,改好全波到200了 ...

3845全波不了

楼主:
拆开看,整流的是两个管子。是不是全波还是全桥我也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E:
3845的芯片得加二个辅助电源,不太好改。

改固定电压。改成70v。这个应该不需要辅助电源吧

网友F(2024-11-18):
我有一个se-450-36v,请问怎么改可调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有一个se-450-36v,请问怎么改可调

你得拆开发图

网友:
图片和这个48的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得看他原来是全波整流还是半波整流,如果原来是全波整流,可能0到90v,要是原来半波,改好全波到200了 ...

3845是单管正激式电源,不能改全波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