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求个SM3267AE+1EFL的量产固件

楼主(2024-05-01):
闲鱼看到有卖的,搜了,没搜到可下载的,估计是自己改的,来论坛求一个,如果有更改的方法,请赐教

自己改了,没成功
ForceFlash-R0328

98,3E,A6,93,7E,D1_0=5241
A5241=Toshiba_4P,256GB(19nm)(16KP)(256Page),TH58TFT1EFLBA8P(2Plane+4Ext-intlv)
Toshiba_4P,256GB(19nm)(16KP)(256Page),TH58TFT1EFLBA8P(2Plane+4Ext-intlv)=98,3E,A6,93,7E,D1,1,2,2,3,0,10,9C,F0,13,76,80,3F,0,60,0,22,20,B0,1,A,F0,3,0,2,0,30,0,0,,,,,

flash_3267AE.dbf
@ 98 3E A6 93 7E D1 3D 10 03 C1 81 06 00 8E 8E 8F 87 58 00 00 00 00 28 0E 19 10 10 92 92 91 66 66 22 DB // Toshiba TH58TFT1EFLBA8P N0305 A19nm MLC

SM3267AE.FFW

//---
FLASH_983EA6937ED1_DisableCardModeFW=1

目前识别ID正常,但显示128G,开卡不成功,

板子上拆了三极管,R44移到了R43

网友A:
即便成功也不建议用3267,毕竟固件不行,主控更不行,这些主控最多就做个128算了,再大的直接上固态主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即便成功也不建议用3267,毕竟固件不行,主控更不行,这些主控最多就做个128算了,再大的直接上固态主控吧 ...

不追求速度,求个稳定,试试3267

网友B:
1efl可以单贴3267ae 3281ab 银灿917做256g emlcU盘。双贴3280做512g emlcU盘

网友:
自己不好好查查,15nm芯片你用19nm固件。

@ 98 3E A6 93 7E D1 3D 10 03 C1 81 06 00 8E 8E 8F 87 58 00 00 00 00 28 0E 1F 84 84 92 92 91 66 66 22 DB // Toshiba TH58TFT1EFLBA8P O0723 15nm MLC//Toggle

//---
FLASH_983EA6937ED1_DisableCardModeFW=1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即便成功也不建议用3267,毕竟固件不行,主控更不行,这些主控最多就做个128算了,再大的直接上固态主控吧 ...

上15137-256G是没问题的,1EFL用电大,上3267很不稳定,我有量产工具,但是放久了再用会掉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1efl可以单贴3267ae 3281ab 银灿917做256g emlcU盘。双贴3280做512g emlcU盘

能不能发一个过来,谢谢
125741970@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