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修理滑丝西门子远景插座-分析鞍式接线端

楼主(2024-05-01):
86插座的两孔和三孔不兼容是中国特色所以西门子的错位五孔肯定是专为中国市场研发的
竖着排列的两孔可能是独一份

可能是我拧螺丝手劲过大,把鞍式接线端子拧滑丝了
(但我拧空气开关的鞍式接线端子就没滑丝过,可能和螺丝直径也有关)

松动

松动

借维修机会,正好拆开分析鞍式接线端

西门子远景斜五孔

西门子远景斜五孔

金属件

金属件

铜片特写

铜片特写

螺丝头有个裙边,在塑料底壳上有[ ] 的限位槽

就是拧螺丝时可,螺丝在竖直方向上不动,拉动鞍式接线端上移

而铜片插入鞍式接线端顶面被螺丝顶住,底面与鞍式接线端组成夹线口

螺丝滑丝

螺丝滑丝

螺丝没找到备件,就从罗格朗插座拆,

鞍式接线端的重量和尺寸都一样,换过来
两款插座的铜片厚度也一样(约0.55)
但斜五孔有条路更长就多了2g

换上螺丝,装回去,西门子的就能用了

楼主:
空气开关鞍式接线端限制最大扭矩2.5Nm

这种86插座的螺丝更细,不知道拧紧扭矩限制在多少合适?

网友:
这是大力出奇迹了?

网友A:
用那么大劲干啥,感觉拧紧了就行了呗,不知道大力容易出"奇迹"么...

网友:
廉价就是这样了

网友:
西门子还算可以的

网友:
两孔和三孔不兼容据说是专门这样设计的,为的是总体不过流。

网友B:
单位上的电工拧过的开关上螺丝,基本上第二个人拧松得把螺丝口拧滑

网友:
还好只是螺丝,要是螺母就麻烦一些了。

网友:
以前接线端子螺丝都是铜的,很少滑丝,现在的铁螺丝不好说

网友C:
西门子的插座现在都是代工的么

网友:
这款西门子 和公牛的入门级一样,都是大力出奇错,。明显是类似的夹线式用料问题,不是设计问题,这类似的设计其实非常好,适应很多线芯,。要适应国情,使用超容量电线时候,目前就是国产公牛中高端的螺丝直接压线芯,线笼里面又有四只定位柱的接线笼最好。进口的是施耐德的轻点系列比较好 ,接线笼是传统的黄铜圆槽,铁镀铜螺丝直接压线。尤其式轻点最普通的开关面板使用的模块都是16AX款式,里面的接触点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西门子的插座现在都是代工的么

西门子远景白联塑代工,所以平替其实就是联塑的一创系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位上的电工拧过的开关上螺丝,基本上第二个人拧松得把螺丝口拧滑

我公司的电工, 直接拿电笔上螺丝接线,并且是饭堂用来接电磁炉的插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那么大劲干啥,感觉拧紧了就行了呗,不知道大力容易出"奇迹"么...

我一般也是往死里拧,松了大电流会烧毁

网友:
西门子很多是联塑代工的,还不如直接联塑,朗能对霍尼韦尔的授权也到期了,朗能将推朗能品牌的开关插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