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格力转页扇改直流电机

楼主(2024-05-01):
格力转页扇晚上睡觉开1档声音大,改造一下,过程太长,耗时一天,各种改,改了电机外壳,加入5v电源,打磨电机轴,安装测试,后面整理线材,功率是真低,空占比30时风量起飞,功率25瓦,后面测试稳定在搞内置电源,控制板内置、定时等功能。

网友:
原机感应电机 开机就30-40W还高耗低能  电机发热大  改了可以爽歪歪了 电池也能用 只是我的用12V的时候不能调太低不然会停 24V就没事

网友A:
无刷电机到处都应用了,什么时候也弄个玩玩

网友:
夏天上厕所时用很舒服。

网友B:
没看到无刷电机啊?用那个数显PWM板子控制有点不方便,为何不用旋钮的?

网友:
找个555的PWM调速器,用电位器的,装到壳子里面,电位器固定的壳子上,凭感觉调速,数调的感觉有点麻烦。

网友:
电源放到电扇壳子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刷电机到处都应用了,什么时候也弄个玩玩

准确点,叫直流无刷,交流早就无刷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无刷电机啊?用那个数显PWM板子控制有点不方便,为何不用旋钮的?

旋钮的是固定频率,不确定能匹配到电机

网友:
风扇改无刷手艺不 错

网友C:
功率太小了,风不会大

网友:
图片少了些,改装过程再详细一些更好了。

网友:
拖那么大个电源,还是不方便

网友:
改无刷手艺不错,没看到电机

网友:
无刷的声音确实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率太小了,风不会大

直流无刷电机,效率高,25瓦功率时比原来3档550瓦风量大的多。

网友:
直接买现成的呗

网友:
直流无刷电机的风扇好

网友D:
显示屏有点多余,或者说,没有处理好。晚上的时候,你不嫌弃它太亮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示屏有点多余,或者说,没有处理好。晚上的时候,你不嫌弃它太亮了吗? ...

我觉得可以网购微型舵机测试仪,无级旋钮下有PWM小板,可以替代楼主转页扇有级调速旋钮,不需要表头。顺便楼主导风轮可以加减速电机和可调电阻变速,加上倒计时机芯,改好后和美的转页扇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