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这场景,有成品小工具推荐嘛

楼主(2024-05-01):
虽说是短暂测试。但闪电花还是让人感觉到不安全

网友:
这个小工具可以自己做啊。

网友:
插头么,可以拿个插头接个左边那种快速接头...

网友A:
用个插头不就解决了

网友:
有成品的,带开关led试灯夹子线快速接线夹测试夹试灯盒灯具试电试灯器,6.40元包邮,比自己做省事多了。
https://s.click.taobao.com/ay0sApt

网友B:
看上去就觉得很危险,其实一点也不安全啊。

网友:
做电工,这不是事儿呀

网友:
动动脑子,办法总比困难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个插头不就解决了

本来没有。看有没有比啥插头好用的。

网友:
插头也打火花的

网友:
电脑,电饭锅那种三孔插头可以用

网友:
现在流行快速夹头式的接线器,方便又实用,价格还便宜。

网友:
用这种快速接线端子加一个拆机的2脚或者3脚插头,压接紧实不易松脱,接好后铜线不外露,安全性高,10个折后才三块钱不到,成本低廉。可接线径范围大,软线硬线都可用。我就买了10个。

网友:
插座回忆满满啊

网友:
如果用一两个的话去五金店一根烟可以换几个。用多就网上买,有那种白色的很便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就觉得很危险,其实一点也不安全啊。

空话大全

网友:
这个最好中午测,原因你懂的

网友:
旧插头找一个接上。旧插头从没用的电器上拆一个。

网友:
直接搜试灯器  我以前两三块钱买过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