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五一假期没地去 继续清理美的(F05-15S)小厨宝水垢

楼主(2024-05-01):
五一假期没地去 继续清理美的(F05-15S)小厨宝水垢,这个换了镁棒才2年,打开看看镁棒消耗到什么情况了

小厨宝背部

小厨宝背部

小厨宝铭牌

小厨宝铭牌

不知道哪里漏水内胆外壳锈成这样了;

不知道哪里漏水内胆外壳锈成这样了;

还是泡沫保温

还是泡沫保温

锈蚀的比较惨

锈蚀的比较惨

除水垢得吧这个加热管取出来

除水垢得吧这个加热管取出来

65度限温器

65度限温器

陶瓷内胆 用了2年也有这么多水垢

陶瓷内胆 用了2年也有这么多水垢

全部倒出来了

全部倒出来了

那个白色的软团不知道什么物质,用手捏很软很脆

那个白色的软团不知道什么物质,用手捏很软很脆

镁棒还剩这么多应该刚开始消耗

镁棒还剩这么多应该刚开始消耗

这个镁棒应该是M6 16X10的,看最长的那条感温管有19CM长,所以这次买的16X160 m6规格 ... ...

这个镁棒应该是M6 16X10的,看最长的那条感温管有19CM长,所以这次买的16X160 m6规格 ... ...

发黄的正面外壳

发黄的正面外壳

这个限温器已经拧不动了,应该是坏球了

这个限温器已经拧不动了,应该是坏球了

网友:
感觉像是上面渗出水的。

网友:
使用环境潮湿,内胆外表面为防锈,都是成本惹的祸

网友:
锈蚀的真厉害,再这样用不去会不会锈穿

网友:
外面刷点漆,锈的挺厉害

网友:
用的水有些脏,是不是山坡自流水,内部也锈蚀厉害

网友:
绣成那样了

网友:
锈的挺厉害的

网友:
外壳是方的,内里却是圆的。
两年了,镁棒消耗不大。只是这胆外壳没做防锈啊。

网友:
扔了吧,锈成这样

网友:
防锈做得不怎么样

网友:
锈蚀的真厉害

网友A:
应该是进水管接口漏水,因上出水式的,管口漏水就淋进保温层与铁罐缝隙了,保温同时保湿了,慢慢生锈如此,避免办法1、倒安装成下出水,漏水流走了不会进到夹层;2、去掉保温层,不保湿了有水蒸发干了不会锈蚀;3、处理进水口不漏水。
限温器是进出水口之间那个,应该是手动复位式,如果跳闸了需要手动按进按钮,触点才能闭合。拧不动那个是调温器,可能生锈了,转轴处滴润滑油或W40 慢慢反复扭转就能动了,看样子从来没调过温度,能转了可以调水温高低了。

网友:
标题写错牌子啦
锈得有点厉害啊,是冷凝水么

网友:
自喷漆搞起,密封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进水管接口漏水,因上出水式的,管口漏水就淋进保温层与铁罐缝隙了,保温同时保湿了,慢慢生锈如此, ...

增加一个冷知识。

即使入水管不漏水,北方冬春秋三季都会出现入水流汗现象,就是水管外表冷凝。

网友:
我去,锈蚀成这样了,还能再用2年不?

网友:
外壳锈的,可以打磨下刷漆了你有事情做了

网友:
质量 不怎么样,锈的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