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已解决】求助收录机卷带轮轴上的金属挡圈如何安装

楼主(2024-05-01):
【解决方法】 借鉴11楼的方法,把金属挡圈的一端稍微翘起来一些,使得内径稍大一些,用了个线鼻子,内孔直径要大于卷轮轴,外径小于宝塔凸轮凹槽内径,使劲下压,根据手感判断下压完成,测试按下播放键,正常运行,上磁带,正常走带

拆修一台收录机,2个卡位的卷带轮轴上的金属挡圈都不知所踪,仅存A卡位的卷带轮宝塔形凸轮和压簧,所以买了些内径1mm的挡圈,想安装,结果难倒我了。。。。

2个卡位

脱落的卷带轮机构

放回去看看

右侧带挡圈的轮子

铺上纸,不然一蹦就没了

挡圈要卡住轴的凹槽处

但是就算不装宝塔形凸轮,直接横向安装挡圈还需要一定的力度,装上凸轮,再装挡圈,几乎不可能啊。。。。

网友:
毕竟难处理

网友:
用塑料片打个比轴稍微小的眼卡上去就行

网友:
那个叫卡簧,这种应该跟无刷小风扇用的卡簧一样,塑料的,你买铁的就难装了,除非你把凸起的台阶切平

网友:
九几年的时候我家里的收录机也坏了这个,我用的漆包线套上去拧紧也能用,或者用有线电视同轴缆内芯,切一小段弯成C型,用硬一点的镊子推进去压紧也行

网友:
可以考虑把轴尖磨成一个锥形。

网友:
这档圈是塑料卡子,不是金属卡簧,金属卡簧你装不上去,

网友:
现在磁带难搞了

网友:
当年维修收录机经常拆装这个卡簧,但是这个过程在图片里实在说不清楚,如果有实物操作倒是可以录个视频,但现在很难找到这东西了,所以爱莫能助

网友:
这不是要用卡黄来固定吗?

网友:
这种一般是塑料卡簧,就是一个塑料垫圈径向切了一条缝,对准轴按进去,到了凹槽就自动卡住了
金属的,可以自制一个小工具,用根差不多粗的铁管或者拉杆天线管子,管子边上加工稍凹进去点,凹进去这边压住卡簧平面,另一边抵住卡簧边缘,往轴卡槽边上怼

网友A:
以前修崩飞了都是拿个1/4电阻脚(那时是铜脚且比现在的粗)捼
个略大的c圈套进去用尖嘴钳夹紧,再撬撬使间隙增大些,可在槽内自由旋转还掉不出来

网友:
用药片铝塑复合膜硬片做一个、不用开口。以往做过好用

网友:
旧配件不好搞,即使弄出来也不如原来的

网友:
虽然都是卡簧,原机器上的是塑料卡簧,你买的这个是金属卡簧,安不上的。

网友:
这个好像是塑料的,这个稍硬一点的塑料,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修崩飞了都是拿个1/4电阻脚(那时是铜脚且比现在的粗)捼
个略大的c圈套进去用尖嘴钳夹紧,再撬撬使间 ...

槽的空间只能下去镊子。。。。

网友:
用薄点的塑料片自制,金属卡簧需要一定的操作空间

网友:
这个活要心细手稳

网友:
高手真多!
找个坏风扇,上边有这种塑料卡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