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电压力锅维修备忘

楼主(2024-05-01):
继电器   SANYOU  SRD-S-112D   250v/7A

压力开关  KSD113     250V/15A

电压力锅还是老款的好,钢板够厚,煮食过程静悄悄。新款美的价钱便宜了,钢板也薄了,煮食过程,随着压力提升,钢板变形,锅会发出嘭嘭嘭的巨响,怪吓人的,一代不如一代。

维修还是有价值的。。。

网友A:
现在为了便宜增加销量只能把用料降到最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为了便宜增加销量只能把用料降到最低

劣币驱逐良币呗...

--------------------------

网友:
我的换了一块主板,两个传感器后,最终报废,寿命也就8年左右

网友:
多少升的?缺个锅的全貌照片

网友:
耐用影响GDP增长!

网友:
温控开关也节约不了多少成本

网友:
也不知道维修了哪?修前是什么故障?

网友:
谢谢分享,又可以用三年了。

网友:
拆机  表述症状不清楚

网友:
是压力开关和继电器坏了吗?

网友:
降低材料,会留下隐患,以前的老产品比较重,使用寿命也长。

网友:
劣币驱逐良币

网友:
做好钱贵一用十年以上厂都要夸,做差钱少都买两年左右一换都高兴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我的美的电压锅2012年买的,12年了什么毛病、什么杂音、什么变形都没有。而且白色塑料在有阳光的厨房一点都不发黄,真奇了怪可能里面添加了抗紫外线材料。

网友:
还想久用,“美的”你

网友:
感觉直接换新比较理想

网友:
用热敏电阻控制可以精准。保证理想的加热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