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变压器版睿登可调电源再再改:更换新环牛(三)

楼主(2024-05-01):
书接上回继续,因前面制作电源使用的环牛随家中220V电压波动偶尔发生输出电压过高问题,
前两天采用了次级线圈增加反向绕线减低输出电压的方案,有大神指出存在损耗和干扰的问题@qrut
所以这次拆除了原有环牛,使用了库存中功率较小但是有2路24V输入的变压器,简单分享过程和结果如下:

感兴趣的坛友可以查看之前的相关帖子:
变压器版本睿登可调电源改善:降低输入电压 - 创意DIY 数码之家 (mydigit.cn)
[二师兄制作]组装变压器版睿登RD6006P可调电源 - 创意DIY 数码之家 (mydigit.cn)

本次使用的环牛,商家标的500W实际上比现在用的庆达牌400W个头小了不少,肯定是虚标了估计
至多300W,但是它有2路24V输出,电压却很合适~

单路输出24.6V

2路串联约49.4V

再次拆拆拆~~这次改进使用了2路输出可以选择单路或双路串联,根据需要的使用电压
通过双开开关来选择输出电压用以降低电量损耗,可调电源输入和输出电压差越大损耗越大。

整理完毕,看这个环牛个头明细小了不少,但是也够用了

顺便再调调交流电压表头,原来显示数据跟万用表测值差距稍大

合盖前先测试一下免得走回头路,右面板增加了电压选择开关,指示灯位置也调整了一下

检测无误后合盖,仪表人才啊

看一下低电压(<30V)输出时,可以调整到输入电压32V左右

高电压(30~60V)输出时,可以调整到65V输入;
通过切换输入电压应该可以较好地减少能源损耗。

最后再负载充锂电池测试一下,经过2个多小时运行电池充满后电源自动停止输出,测试通过。

今天又过了一个有意义的五一劳动节,祝各位坛友节日快乐!

睿登可调电源环形变压器改造:拆线改电压并增加中间抽头(完结)

网友A:
二师兄豪横啊,随便一挖就能挖出来这么大一个环牛,库存强大,一看就是大户人家

网友:
这盒子内部空间有线,再大的牛估计放不下了。

网友:
竟然还有一个牛可以切换单双绕组非常实用,可以有效降低功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二师兄豪横啊,随便一挖就能挖出来这么大一个环牛,库存强大,一看就是大户人家 ...

好歹曾经也是朝'廷命官,总归有些家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歹曾经也是朝'廷命官,总归有些家当

多乎哉,不多也,恰好就有这么一个,开始嫌功率小没用

网友:
连续剧啊这是!还有后续吗?

网友:
从好利获得原产的pr-2票据打印机上拆过几个环牛,后来的南天pr-2打印机也是使用的环牛。再后来生产各个厂家生产的pr-x系列打印机都是使用开关电源了。

网友:
折腾的乐趣,劳动最快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二师兄豪横啊,随便一挖就能挖出来这么大一个环牛,库存强大,一看就是大户人家 ...

你是大师兄,怎么能叫二师兄啊,要叫八戒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是大师兄,怎么能叫二师兄啊,要叫八戒

之前在旧坛的时候就一直叫二师兄,我的头像是在新坛的时候换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之前在旧坛的时候就一直叫二师兄,我的头像是在新坛的时候换的

要不我换成沙和尚,再找两个人换换头像,咱们一起取经去吧

网友:
上限了,最近人气旺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要不我换成沙和尚,再找两个人换换头像,咱们一起取经去吧

有名有姓的:
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白龙马、如来佛祖、观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地藏王菩萨、菩提祖师、阿难、迦叶、玉皇大帝、太上老君、镇元大仙、托塔天王、哪吒、二郎神、太白金星、东海龙王、西海龙王、北海龙王、灌江口鬼判等、混世魔王、牛魔王、金角大王、银角大王、红孩儿、九头虫、蜘蛛精、蜈蚣精、九灵元圣、黄风怪、白骨精、黄袍怪、黄眉老祖等、唐太宗、高老庄一家、铁扇公主、玉面狐狸、杏仙、乌鸡国国王、祭赛国国王、天竺国国王、金光寺老和尚、金顶大仙、大鹏尊者、灵吉菩萨、燃灯古佛、弥勒佛等……

凑齐这么多人,很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名有姓的:
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白龙马、如来佛祖、观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地藏王 ...

你这么弄论坛都要改名了,西游数码篇

网友:
你 这个太夸张了~,这个价格都不少了,性价比不就被拉低了吗?

网友:
这电源做的真漂亮,给点赞

网友:
漂亮,羡慕,手工好,活好

网友:
楼主厉害,现在好一点的牛不好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