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卷尺

楼主(2024-05-01):
卷尺头断了,嗖嗖嗖的就缩了进去,拆开看看是什么结构。
3米长度的,这个头子断了,尺身缩了进去。

背面

3颗 螺丝,很好拆

卷尺尾部挂着一个发条弹簧的东西,卷尺收缩的动力应该就是这个提供的

动力源,单独看下,弹簧一头卡在中间的螺丝柱上

打开盖子,弹簧也有好多圈,估计卷尺米数越长,这个弹簧应该也是越长。

第一次拆这个,不知道其它卷尺是不是也是一样的原理和结构。
完。

网友:
拉出来的时候使钢条受力弯曲,松开后外力消失,所以再自动弹回

网友:
以前看到过制作卷尺过程,基本上都是流水作业,最后都是组装厂。

网友A:
现在有一种棘轮卷尺,拉出来自动锁定,按住才能往回收

网友:
基本都是这个结构

网友:
第一次见,长见识了

网友B:
再古老一点的就连弹簧盒都没有

网友:
基本是这个结构

网友:
都是这样子的

网友:
看起来都是差不多的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古老一点的就连弹簧盒都没有

那如何回收它?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有一种棘轮卷尺,拉出来自动锁定,按住才能往回收

我在拼夕买过几个迷你皮卷尺,要黑字刻度,到货是已褪色红字刻度,2倒刺棘轮。以前批发市场买的好点,有正反都是毫米黑字刻度,4倒刺棘轮。拆弹簧要小心,尽量避免突然释放,万一弹簧脱落慢慢拧回,弹簧塑料柱断裂没法修。

网友:
一拆就废,以前就喜欢拆了完。

网友:
还有mc是正经货色

网友:
断头掰弯还能对付用

网友:
记得以前拆过一个卷尺,然后装不起来了。

网友:
里面基本都是这样的结构。

网友:
感觉里面那钢条弹力真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