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偶得一个报废的华为平板ST,按键或者充电屏幕还能点亮,但是已经花屏

楼主(2024-05-01):
偶得一个报废的华为平板ST,按键或者充电屏幕还能点亮,但是已经花屏

中框

屏幕排线丝印

电池型号

楼主:
又搜了一下,基本可以确定是华为BAH3-W59

网友A:
华为matepad10.4主板2020  BAH3-W59   6g+128g主板

网友B:
70家元白送给我吧

网友:
这只能当配件了吧,就屏值钱,还花了

网友:
不懂,帮你顶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华为matepad10.4主板2020  BAH3-W59   6g+128g主板

哪里看出来是6+128的?

网友:
屏坏了的话价值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70家元白送给我吧

想问具体型号

网友C:
如果真是BAH3-W59,好像不像有10寸那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真是BAH3-W59,好像不像有10寸那么大

搜了一圈,貌似也就w59的主板和外壳能对应得上了

网友:
128G的,可以拆闪存作 U 盘。

网友D:
没有开机,充电时显示花屏,一般是屏幕问题。

网友E:
巧了 我捡了一个屏幕  是13寸的 不知道能否用上 确定的话免费送给您

网友:
花屏还有可能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身残志坚

网友:
换屏又贵,好像只有电池可以利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开机,充电时显示花屏,一般是屏幕问题。

能开机的,充电也正常,就屏幕坏了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巧了 我捡了一个屏幕  是13寸的 不知道能否用上 确定的话免费送给您

这个是10.4的,用不上,谢谢心意!也可以挂到黄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