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径只有0.4mm的网线靠谱么?各位平时买网线会看线径么?

楼主(2024-05-01):
找到一家无氧铜网线,300米,240元,

不过线径好像只有0.4mm,
这样的网线可以考虑么?

网友:
从来不关注这个,传输距离不远随便买来用。

网友A:
6类0.6左右,5类0.5.几,直接影响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6类0.6左右,5类0.5.几,直接影响效果

网上有说0.4-0.5都是五类,所以0.4也是5类?

网友A:
反正买0.6-0.62的啊,差哪点钱?国内大工厂,电信公司用的,便宜靠谱

网友A:
引用 楼主:
网上有说0.4-0.5都是五类,所以0.4也是5类?

买室外用的,有多一层保护层的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买0.6-0.62的啊,差哪点钱?国内大工厂,电信公司用的,便宜靠谱

0.6-0.62网线,你是买几百米?还是买成品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室外用的,有多一层保护层的更好。

室外线,放室内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室外用的,有多一层保护层的更好。

室外线好像只有黑色的,是不是不美观

网友:
中继 桥接,要网线干嘛?

网友:
六类0.57,超五0.5

网友B:
0.4MM 的细了一点,但只要是真的无氧铜的,做工规范的,一样可以用,不过现在铜价高的情况下,你这一箱才240元,只能说可以用,距离 过了30米以上就要注意了,如果回答有用,赏点家元吧,现在连拆解区也进不了了

网友C:
看你用在哪里。线径0.4mm的网线为4类网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0.4MM 的细了一点,但只要是真的无氧铜的,做工规范的,一样可以用,不过现在铜价高的情况下,你这一箱才24 ...

线径0.4mm,超过30米会连不上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用在哪里。线径0.4mm的网线为4类网线。

这种线适合用在哪里呢?为何线径只有0.4mm,一般不是0.5、0.56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0.6-0.62网线,你是买几百米?还是买成品线?

大电信公司施工的6类基本上是0.6-0.61的,国内几个大牌生产的,靠谱,质量过硬,可以去咸鱼搜索下,不知道你用多长,跑2.5G是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室外线好像只有黑色的,是不是不美观

只是硬点,环境差的地方可以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硬点,环境差的地方可以考虑

室外线带十字骨架,外皮有2层,绝缘用料比较好,是不是就这些差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室外线带十字骨架,外皮有2层,绝缘用料比较好,是不是就这些差别?

带骨架的是六类线,只要是铜的,速度没什么要求,就可以用。就怕是铜包铝,铜包铁的。室外用,外皮也要达标,烂线,晒上几年就酥了,麻烦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B:
0.4MM 的细了一点,但只要是真的无氧铜的,做工规范的,一样可以用,不过现在铜价高的情况下,你这一箱才24 ...

现在看着每天家元都在减少,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