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客厅LED照明方灯是不是不靠谱?

楼主(2024-05-02):
看着非常美观,价格也不贵,看起来非常的好,

但是3、4年后,柔光罩会老化,照明效果明显下降,同时没法更换柔光罩

各位用过这种高性价比的美观方灯么,是否也觉得这种灯非常的坑

网友A:
不觉得好看。。。

网友:
圆灯不错,好安装,方的容易装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觉得好看。。。

有花,看起来像一幅画

网友B:
耐用的则不是好商品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耐用的则不是好商品哦!

你知道换灯有多麻烦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知道换灯有多麻烦么

又不是厂家派人换,上吧!少年

网友D:
设计师花里胡哨的设计,光好看,降低了光效率。
时间长了,壳子一戳就碎了

网友:
不觉得是坑。毕竟,不同的造型给了不同人群有了多种选择。特种造型的灯具,灯具对于用户来讲基本都是一次性的,除非厂家后续有配件提供。

网友E:
这灯后期维护,维修都有点麻烦,透光率也不好

网友:
这种罩子会将白光转为黄光且亮度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计师花里胡哨的设计,光好看,降低了光效率。
时间长了,壳子一戳就碎了 ...

这种带花纹、带曲率的柔光罩,是不是没法替换?

是不是只有平面方灯才可以替换柔光板?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种带花纹、带曲率的柔光罩,是不是没法替换?

是不是只有平面方灯才可以替换柔光板? ...

估计厂家也找不到了吧,万能宝淘一下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灯后期维护,维修都有点麻烦,透光率也不好

纯平面方灯是不是比较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不是厂家派人换,上吧!少年

你家用的哪种方灯照明?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厂家也找不到了吧,万能宝淘一下看看吧

要换柔光罩的时候,这种灯很可能已经停产,没法换柔光罩。。。

网友:
喜欢就搞,三四年后再换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家用的哪种方灯照明?

我用球泡

楼主:
球泡换起来方便,方灯比较美观,光线也均匀?

网友:
平板灯最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