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led灯就咱就玄学啦

楼主(2024-05-02):
这用了几年得led灯时好时坏
我估计是驱动板问题
买了新得驱动板

上张是原的,下张是新买的

点亮。可以看到灯珠都亮,没问题。

收工,明天上架。不放心,再测试下吧。
我去,不亮啦

可以看到输出是有电得。

emo啦,本人菜鸟,没有万用表。有没有大神告诉我这时好时坏啥原因?

网友A:
先买个万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买个万用表.......

我打算先解决这个。万用表买,学都还需要一定时间。
是灯珠问题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打算先解决这个。万用表买,学都还需要一定时间。
是灯珠问题嘛

可调电源有吧?调到2.5V测量灯珠,,用电池也行

网友B:
根据叙述,要么换人要么换灯

网友C:
单独更换驱动板要注意输出电压范围和输出电流,特别是输出电流最好小于或等于原电流。你这种情况估计原驱动板电解电容坏。

网友:
考虑一下我刚淘的UT51

网友D:
根据菜鸟的描述,故障原因有一万种可能。
灯珠的数量和连接方式和驱动板的技术参数是密切相关的
个别灯珠的老化后,也会出现比如灯闪、不亮、时灭时亮等故障。

网友:
以前也遇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客厅的LED灯有时候闪,拆下来几次检查也没发现问题!后来把驱动换了,就好了,拆下来的驱动放在另外一个灯条上也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独更换驱动板要注意输出电压范围和输出电流,特别是输出电流最好小于或等于原电流。你这种情况估计原驱动 ...

大佬,帮忙看看。这两个可以平替,上面是原机器的,下面那个是新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根据菜鸟的描述,故障原因有一万种可能。
灯珠的数量和连接方式和驱动板的技术参数是密切相关的
个 ...

老化的话。是个别不亮。但不像我这种,要不全亮,要不就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叙述,要么换人要么换灯

你还没说换房呢

网友E:
简化只能在电路上减!!!

网友F:
买个便宜万用表备家里吧,会用得到的。在这里你用电笔来测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测的是LED驱动输出正极对大地的电压,而不是对负极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买个便宜万用表备家里吧,会用得到的。在这里你用电笔来测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测的是LED驱动输出正极对大地 ...

看来我不仅需要万用表,我还需要懂更多电路知识才搞得定这故障啊。这四条线我看都是去灯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简化只能在电路上减!!!

不懂。具体是什么个意思

网友D:
你这原装的灯应该不便宜吧? 支持联网的。你换的这个还支持无线么?

网友:
先买万用表,再考虑买一个或者做一个LED灯珠的测试器,很简单的电路;然后再考虑买一个LED灯珠拆焊台;还要买一些各种规格的LED灯珠,BGM焊油l楼主就可以开维修门面了。

网友:
要懂更多电路知识才搞得定这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原装的灯应该不便宜吧? 支持联网的。你换的这个还支持无线么?

支持。当初买1000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