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交换机的sfp口拿来就能用么?还是需要再买个光模块才能用?

楼主(2024-05-02):
各位用过这种带光口的交换机么?
是否需要买个光模块插上才能接光纤?为何不设计成像光电收发器那样可以直接插光纤

网友:
光模块插上

楼主:
必须插光模块才能用么

网友:
也有像你说的那样的,可以直接插光纤,但成本会高,而且可能有人用不到!

网友:
设计这个接口,主要是为了降低成本,同时让用户在不更换交换机的情况下能有更多的选择,比如:有用多模光纤模块的,有用单模光纤模块的,还有不用光纤的。

网友:
必须插光模块才能用。
让你自由选择光纤和光模块,单模多模,单芯双芯,圆口方口。。。甚至转成电口

网友:
转电口,不知会不会过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必须插光模块才能用么

要不然呢,,,,你光纤直接塞进去,里面就是个空的洞

网友:
上模块,不然都秃的

网友:
买个模块,便宜的很,问题是你没地方用。

楼主:
怎么知道设备是否支持猫棒?

网友:
没多大用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知道设备是否支持猫棒?

问一下厂家不就知道了,,插个10G的猫棒,替换到自己家里的光猫,网速就可以突破千兆限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厂家不就知道了,,插个10G的猫棒,替换到自己家里的光猫,网速就可以突破千兆限制了, ...

卖家也不知道设备是否支持猫棒啊,只是设备有sfp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