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二手笔记本最经典的是Thinkpad么?

楼主(2024-05-02):
除了ThinkPad还有哪些牌子的二手笔记本电脑值得考虑?

各位觉得哪个牌子的二手笔记本比较靠谱呢?

网友A:
跟TP同级别的HP DELL商用高端系列。TP现在也不是什么都经典,还是要T,X这几个传统系列的才经典。

网友:
也要看哪年产,哪个型号那一批,现在做的垃圾产品多了

网友:
小黑小红点,别的都不入眼从T30到T60,T410,T440,T450,T490,还有个L系列,没有用坏的

网友B:
还是老款的thinkpad耐用经典

网友:
thinkpad是笔记本电脑的鼻祖

网友C:
最经典的应该是就是以前IBM标的T系列。现在联想的品控真的太差了。我手上坏过多个,莫名其妙的问题。有carbon的,有think的。

网友D:
联想的东西坚决不用,白给都不用

网友:
手上2台T450,近十年,基本无故障

网友:
大品牌里 基本就那几个厂代工,太老的质量确实好,但性能又跟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老款的thinkpad耐用经典

哪些ThinkPad是老款?
新款的不耐用么?

网友:
问这知多系列是要买个二手本吗?

网友:
办公本比较出名的肯定是ThnkPad系列咯

网友:
单位有点15年前的,可以用,就是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TP同级别的HP DELL商用高端系列。TP现在也不是什么都经典,还是要T,X这几个传统系列的才经典。 ...

DELL商用高端系列,可否说几个经典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联想的东西坚决不用,白给都不用

为何不用联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经典的应该是就是以前IBM标的T系列。现在联想的品控真的太差了。我手上坏过多个,莫名其妙的问题。有carb ...

IBM标的T系列是不是性能不行?

网友:
真要说质量,还的是HP。手上一台8540W,用了15年了,一台8570W,自用已经10年了,都还在正常使用,只是不是主力机而已。作为主力机的P52,也已经5年了,质量比HP的要差一点。当然,这些机都有一个共同点,新机买的时候都不低于15-20K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何不用联想?

DELL1420. 08年买的,装WIN8还挺好用,只是老婆喜欢用手机就闲置了,ASUS的飞行堡垒,17年买的,也正常使用,DELL的7620,现在的主力机,装SW,三菱和西门子的PLC软件,性价比DELL和ASUS吊打那啥想的...
只有大单位(猫腻多)和小白学生(被忽悠)才会选联想

网友:
引用 楼主:
DELL商用高端系列,可否说几个经典型号

DELL Latitude 7开头的,HP ELITE 8 系列都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