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坛友折腾的铅酸电池单个单独充折腾。

楼主(2024-05-02):
坛友折腾的铅酸电池单个单独充折腾。

做的第一板,手生,问题浮出水面后做了一些修改。比如飞线问题,芯片截止电压问题,和充电功率问题。
第二板是直接将板子切割掉,两个模块一组,断开连接线,直接飞线,用的大电流的检流电阻,去掉了电压显示模块。
内置了12V单独电源的风扇配合机箱风扇散热,充电功率接近200W,飞线显示充电指示,充满灭灯。
最后解决还是可以的,就是电源跟模块组合起来略大了点,单位解散以后就没用了。

网友:
这工程有点大啊

网友:
还带有风冷散热。

网友A:
这图片也太多了吧。

网友:
工程有点浩大啊

网友:
均衡冲,工程量不小

网友:
再怎么折腾现在的铅酸电池就那点寿命,天天用车1.5w公里左右就要换电瓶,都是镉惹得祸。

网友:
也想过独立充 工程量太大了

网友:
铅酸有这个必要

网友:
做的是给车用铅酸充电?

网友:
好,每个电池的充电情况都能看到,就是成本有点高吧。能对电池寿命延长多久?

网友:
好高端的充电器,这散热够强

网友:
不错,需要单独

网友:
很高大上的感觉。。。没十几个人工搞不定。。。。。。

网友:
没必要吧,这四个你能单独充,12伏里面的六串怎么单独充?

网友:
那个二极管,用的什么型号?图片看不清楚。

网友:
还是真能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图片也太多了吧。

做了两板,第一板小功率不满意,而且比较乱,就做做了第2板。

网友:
主控是什么,有资料分享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