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金土顿SA1000M8怪异问题

楼主(2024-05-02):
m.2接口的金土顿SSD固态盘,想写写不进,想删删不了。各大神请教。

详情如下:

有一个金土顿SA1000M8240G的M.2规格SSD,240G容量,支持nvme。

购置时间是2019年左右,一直挂在一台I7 7700的联想M410上作作系统盘使用,

使用强度挺高,基本天天通电,经常长期不关。

GPT磁盘格式分两个区,原来是120+120G,一个放系统,一个闲置放点数据,

后来系统盘不够用了,调成160+80。

当然GPT还有ESP和MSR区,容量很小。

机子上另外还有一个2T的机械盘,MBR格式,也有一个win11的系统,但不常用,其它与主题不相关,不细说了。

这么些年,一直使用,没什么异常。

SSD状态如下:

  Model : KINGSTON SA1000M8240G
        Firmware : E8FK11.R
   Serial Number :
       Disk Size : 240.0 GB
       Interface : NVM Express
        Standard : NVM Express 1.2
   Transfer Mode : PCIe 3.0 x2 | PCIe 3.0 x2
  Power On Hours : 11452 小时
  Power On Count : 3901 次
      Host Reads : 12876 GB
     Host Writes : 15214 GB
     Temperature : 36 C (96 F)
   Health Status : 良好 (94 %)
        Features : S.M.A.R.T., TRIM, VolatileWriteCache

前两天,突然出问题了。

具体现象如下:

系统不能启动了,提示无系统盘。

因为我是GPT磁盘格式,UEFI启动,感觉大概率是系统坏了,试着从2T机械盘的系统启动,结果也不行。

分析可能是SSD的ESP分区接管不了系统的启动需求,所以不能启动。

试图用启动修复程序修复启动核核模块,结果没有任何效果!

多种软件多次折腾后发现,原来对磁盘的任何修改都不生效,当时看着新建的文件夹都在,重新加载后就没有了!

DG里面删除分区都删不了,提示无法格式化。

查了下发现主控是phison的PS5008-E8主控。

现在没辙了,请教各位大神,有什么好办法处理吗?

CrystalDiskInfo信息:

DG报错信息:

DG报错信息详细内容:

再来个本尊图:

楼主:
以前有个手机上用的TF卡也是这种情况,如果有办法一并解决就好了。

原来为了利用手机卡槽,砂纸打磨做了二合一的。正常使用了好长时间的。也是突然写不进了。

网友A:
是写入寿命到了?
这个TF卡我也做过这样的,也是一个坏了,现在扔哪里都不知道了。

网友:
先备份重要文件资料,然后尝试做se,看看有没有官方的工具,好像金士顿的有。此外还可以升级一下固件,也能解决问题。终极方法,开卡,问题是要找到合适的量产软件

网友:
phison5008没机会,备份数据。搬板吧

网友B:
还真找到了这个盘的固件和重置工具,不过说明是一堆乱码,只能你自行对照理解了。

reintial tool for E8/E12/E13/E16 drive
based on [196]DLMC(CFD)(EGFM11.3).exe utility
required firmware image
Warning - all data will be destroyed

reintial tool 潆 ssd 磬 觐眚痤腚屦圊 E8/E12/E13/E16 (ssd 漕腈屙 猁螯 镱?镳铠桠觐? 疣犷蜞 ?ssd ?rom mode 礤 镱滗屦骅忄弪?!)
铖眍忄?磬 [196]DLMC(CFD)(EGFM11.3).exe
潆 疣犷螓 蝠遽箦蝰 镱漉钿? ?镳桁屙屙眍祗 綦屮?镳铠桠赅 (磬镳桁屦 蝾?驽 忮瘃梃, 黩??耋羼蜮簋?), 羿殡 觐蝾痤?玎镳帏桠噱蝰 镱耠?玎矬耜?

祛驽?镱祛鼽 忮痦篁 ssd ?疣犷蝾耧铖钺眍?耦耱?龛? 羼腓 铐 耱嚯 r/o (#0 囹痂狍?smart 疣忮?8)
桦?觐沅?铒疱溴?弪? 镱?疋铄?祛溴朦, 眍 疣珈屦铎 0 桦?2MB
溧眄?镳?蝾?礤钺疣蜩祛 箜梓蝾驵蝰
羼腓 黩?蝾 镱殇弪 礤 蜞?- ssd 祛驽?镥疱耱囹 铒疱溴?蝰

镱耠?玎矬耜?眢骓?恹狃囹 磬觐镨蝈朦 ?磬驵螯 "Get info".
羼腓 铐 镱滗屦骅忄弪? - ?耧桉赍 Function 镱忤蝰 矬黻 Reinitial.
溧脲?耠邃箦?磬驵螯 Run, ?镱耠?玎镳铖?恹狃囹 羿殡 ?镳铠桠觐?

镱滗屦骅忄弪? 疣犷蜞 镳?镱潢膻麇龛?ssd 麇疱?pcie 镱?win10 耦 stornvme 漯嚅忮痤? 镱?win7/恹??OFA 漯嚅忮疣扈, 麇疱?usb-nvme 祛耱 jms583, asm2362/4. 潆 asm 眢骓?镱漉钿? 镳铠桠赅.

OFA 漯嚅忮?祛骓?忡螯 玟羼:
http://downloads.patriotmemory.c ... elease-20180223.zip
http://vlo.name:3000/tmph/phison_nvme_flash_id2.rar (drv.rar)

礤觐蝾瘥?镳铠桠觇 祛骓?忡螯 磬镳桁屦 玟羼:
https://www.usbdev.ru/files/phison/ps5012fw/
https://www.usbdev.ru/files/phison/ps5016fw/

镥疱?镳桁屙屙桢?疱觌铎屙潴弪? 耦躔囗栩 铗麇?http://vlo.name:3000/tmph/phison_nvme_flash_id2.rar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真找到了这个盘的固件和重置工具,不过说明是一堆乱码,只能你自行对照理解了。

感谢分享,我翻译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写入寿命到了?
这个TF卡我也做过这样的,也是一个坏了,现在扔哪里都不知道了。 ...

有可能,有段时间盘上的剩余空间很少,可能有限的空间被频繁读写,部分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