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找一种 塑料管 各位推荐

楼主(2024-05-02):
是手持的那种 充电吸尘器,吸尘器 出风口出来的东西需要 用个管型的东西排到室外(距离 8-10米,吹出来的东西是风+复印机碳粉)。吸尘器出风口直径 目测直径2-3厘米(还未收到,猜的直径) 一次性使用  用后抛弃。目前想到的是塑料肠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什么更便宜的 塑料管 推荐。。。

网友:
尺寸是猜的 ,,,,一次性袜子

网友:
可以用黑丝?

网友:
洗衣机的注水管

网友:
塑料筒膜各种尺寸都有,比肠衣便宜

网友:
这种东西应该比较好找

网友:
鱼缸用到的波纹管

网友A:
绿化浇地用的塑料管,不是硬的那种,相当于管状塑料布。学名:灌溉水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绿化浇地用的塑料管,不是硬的那种,相当于管状塑料布。学名:灌溉水带。 ...

因为往室外排碳粉,所以 管子需要是便宜的,一次几分钟,一年一次。。贵的,好的用不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往室外排碳粉,所以 管子需要是便宜的,一次几分钟,一年一次。。贵的,好的用不到。。。 ...

复印机碳粉  这种东西你准备直接排到户外让它到处飞?

干点对得起自己良心的事吧,排到马桶里
马桶也很容易洗干净,
只要你动点脑子   做好密封  基本不会散在房间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复印机碳粉  这种东西你准备直接排到户外让它到处飞?

干点对得起自己良心的事吧,排到马桶里

吸尘器 集尘袋应该可以过滤 留下一部分,肯定还有一部分会被吹出来。不知道你说排在马桶里要怎么整,放水里吹泡泡吗?排到大气里也没多少,只那么一点点几年才整一次。大不了可以下雨天整这个。。。
我家现在晚上用手电在室外照就是这个效果,不差这么一点点碳粉。

网友:
pe直通袋,便宜量足

网友:
引用 楼主:
吸尘器 集尘袋应该可以过滤 留下一部分,肯定还有一部分会被吹出来。不知道你说排在马桶里要怎么整,放水 ...

就直白一点跟你说吧 ——  这种东西直接往户外排就是缺德事儿,

排马桶里的话   放水冲走了就都在污水管道里,不会在空气里到处飘
怎么倒在马桶里 自己动脑筋

网友:
你把这管怼到马桶水里不行啊?

网友:
空调出水管?

网友C:
2/3厘米直径,8米长,你想累死吸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2/3厘米直径,8米长,你想累死吸尘器?

基本就是一次性的弄一下。。。吸尘器 用完以后 是死是活 不重要

网友:
波纹穿线管,pe的一卷四五十米,二三十块钱,以前做了一个吸艾灸烟的,就用的这个。

网友:
排户外的确不太好,容易吸入,怼装水的垃圾袋里、马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