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慧荣SM3268AB U盘坏快太多

楼主(2024-05-02):
前几天在闲鱼买了一个慧荣3268AB U盘,复制系统镜像进去,在别的电脑上安装提升错误,估计是有坏快,量产工具会使用,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量产会自动屏蔽坏快吗?看有个帖子说备用块是用来替换坏快的,请问大家是这个道理吗?

坏块自己替换不指定(打开)是不是就自动替换?

还有看看我量产设置对了没有?特别是第2处,是让工具自己选择?还是要指定?

麻烦大家给于指导,谢谢!

网友:
慧荣正片工具使用小结https://www.mydigit.cn/thread-257928-1-1.html

网友A:
跑圈,然后选erase good blo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圈,然后选erase good block

跑圈没问题,还要继续跑吗?跑几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跑圈没问题,还要继续跑吗?跑几圈呢?

跑圈没问题就好了啊

网友B:
一般跑一圈就可以,跑圈没问题就用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跑一圈就可以,跑圈没问题就用呀

跑圈没问题以后把U盘闲置一段时间,再跑,如果有坏块这时就能跑出来了,在量产版本里选erase good block,量产完跑圈正常了就再放一段时间,再跑圈,如果有坏块就再erase good block,再放置一段时间再跑圈看看还有没有坏块了。这样大概要3、4次样子就差不多能抓净了。就可以正常使用了。如果这样每次跑圈还有坏块抓不净,那就换个主控,换成3281或3267的。我有个3268AB的前后用了1个多月的时间才把颗粒的坏块抓干净。用到现在小1年了没啥问题。偶尔跑一次圈也没坏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圈,然后选erase good block

跑一圈没问题,又搞了一次,勾选Prescan,选中Low,开出来只有64GB了,原来提示坏块92,现在提示坏块3828,难道是这个闪存体质太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跑一圈就可以,跑圈没问题就用呀

跑一圈没问题,又搞了一次,勾选Prescan,选中Low,开出来只有64GB了,原来提示坏块92,现在提示坏块3828,难道是这个闪存体质太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跑圈没问题以后把U盘闲置一段时间,再跑,如果有坏块这时就能跑出来了,在量产版本里选erase good block, ...

跑一圈没问题,又搞了一次,勾选Prescan,选中Low,开出来只有64GB了,原来提示坏块92,现在提示坏块3828,难道是这个闪存体质太差?你这个方法一般人坚持不了,呵呵,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跑一圈没问题,又搞了一次,勾选Prescan,选中Low,开出来只有64GB了,原来提示坏块92,现在提示坏块3828 ...

跑圈都没问题了,那还要折腾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跑一圈没问题,又搞了一次,勾选Prescan,选中Low,开出来只有64GB了,原来提示坏块92,现在提示坏块3828 ...

你这个不是prescan版本的吧,不用勾

网友(2025-03-23):
我有一个跟你一样的,但是读不出来FLASHID,这个怎么量产呢

网友:
跑圈没问题就好了

网友:
存不了多长时间文件都有毛病了我也有个同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