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黑群晖硬盘温度高问题

楼主(2024-05-02):
   我自己利用老旧笔记本组装了台黑群晖6.1系统,主要用于家里下载电影电视剧,照片,文件备份。使用时流畅度也还可以,就是硬盘温度有点高,运行1小时后硬盘烫手,并且硬盘不会休眠,这个是否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
谢谢分享,请有经验的坛友解释。

网友A:
笔记本外壳拆开;搞个小风扇。
我用一个路由器开SMB共享,硬盘会休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外壳拆开;搞个小风扇。
我用一个路由器开SMB共享,硬盘会休眠。

那在黑群晖中需要怎么设置?

网友B:
群晖的休眠就是这样,不论黑白,只要你有各种备份,同步或者下载的软件,硬盘基本就不要想休眠了,而且群晖的电源管理也很拉胯,cpu基本只会以最大频率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群晖的休眠就是这样,不论黑白,只要你有各种备份,同步或者下载的软件,硬盘基本就不要想休眠了,而且群晖 ...

原来时这样啊,怪不得我总是感觉那冷却风扇一直功率拉满,那看来我需要去找其他来替代黑群晖了。

网友C:
加强散热就行了,搞个散热片贴硬盘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时这样啊,怪不得我总是感觉那冷却风扇一直功率拉满,那看来我需要去找其他来替代黑群晖了。 ...

其实用win系统就行了,下载什么还更方便,linux可以用omv或者istoreos,这个基于openwrt 系统更轻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加强散热就行了,搞个散热片贴硬盘上

摸着烫手  估计硬盘也用不了多久。摸着烫手  估计硬盘也用不了多久。摸着烫手  估计硬盘也用不了多久。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摸着烫手  估计硬盘也用不了多久。摸着烫手  估计硬盘也用不了多久。摸着烫手  估计硬盘也用不了多久。 ...

硬盘四五十度很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硬盘四五十度很正常

是正常,挂的快一点罢了,大部分硬盘故障不是因为震动,而是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正常,挂的快一点罢了,大部分硬盘故障不是因为震动,而是热

四十多度算是正常工作温度吧,再高了风扇控制一下,主要是nas解构紧密,散热不咋好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四十多度算是正常工作温度吧,再高了风扇控制一下,主要是nas解构紧密,散热不咋好弄 ...

40多正常,50以上就不太好了,nas都有设计散热风道的,一般都不会太差,另外为啥要让硬盘休眠,就是为了降低温度,硬盘温度主要是主轴电机贡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四十多度算是正常工作温度吧,再高了风扇控制一下,主要是nas解构紧密,散热不咋好弄 ...

家里室温25度,现在nas三块硬盘都没超过35度,而且这块硬盘2200多小时了,经历的最高温度也才50度而已,温度和寿命关系还是挺大的

网友:
感觉还是正版的群会好一点。黑群晖的话有点不稳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家里室温25度,现在nas三块硬盘都没超过35度,而且这块硬盘2200多小时了,经历的最高温度也才50度而已, ...

企业级的,2万多小时也啥事没有,肯定是也有影响,但其实不至于非得降到20到30度,那得天天空调吹着,一般家用40多加个风扇就能正常用了,能休眠更好,但黑群晖不能休眠也没办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企业级的,2万多小时也啥事没有,肯定是也有影响,但其实不至于非得降到20到30度,那得天天空调吹着,一 ...

我也没说要20,30 我是说最好不要过5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没说要20,30 我是说最好不要过50

是的,稍微压制下就行了,还是电源更重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