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改个LED灯头做UV固化灯

楼主(2024-05-02):
原来的灯头电源是8.4V的。买到的395灯珠基本上都是4V的,只能两个灯珠串联替换原来的灯珠,这样就不用改驱动板了。电源用的是224k诱骗9v电压供电,高亮档有16W功率。试了一下固化UV胶,真的是三秒固化,两种UV胶再厚点10秒完全固化了。

网友:
这个厉害,我的只有不到3w,也是改的,没有试效果

网友A:
这种灯珠什么规格?哪里能买到?

网友:
16W,功率不小啊,网上买了一个,号称10W,实测只有5W。

网友:
这个厉害,做了个1W的,感觉没啥效果

网友:
前一段时间也使用过固化UV胶,效果杠杠的,一定要提前固定好需要固化的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灯珠什么规格?哪里能买到?

立创商城买的,满16-15用卷买的4颗

网友:
这uv灯珠不错啊

网友:
我做的 500W uv灯

网友:
不错,我的单灯珠,固化非常慢

网友:
三秒固化这么猛

网友:
我有一个矿灯,充电的,改一下试试。

网友:
3秒固化,这速度真快啊

网友B(2025-04-26):
不加个散热么,可能用不长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加个散热么,可能用不长久吧。。。。

开个几分钟完全没有问题,何况一般情况下也就十秒内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个几分钟完全没有问题,何况一般情况下也就十秒内而已。

我的开个十来秒铝基板就能摸到烫手,不搞散热怕坏。11V  10W的,3串3并。

网友:
准备改个手电的,不知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立创商城买的,满16-15用卷买的4颗

能提供一下编号么,谢谢!

网友:
谢谢分享,拆机diy制作帖
弄个美甲用的紫外线盒子功率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