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尼康电视这个蓝色元件是什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他炸开的

楼主(2024-05-02):
之前家里的电视坏了,屏幕不亮。在论坛看到坛友有说关于这方面的事情,今天,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开,接通电源以后,屏幕又突然好了,但是不到20秒,就听到一声炸响,发现是这个东西坏了,我又打开电源发现屏幕还是正常亮起,就是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有什么作用。是什么原因导致他炸开的

网友:
这个是电容

网友A:
估计几百皮法电容,损坏开路或容量减小。最好换一个好的,

网友B:
电容炸了,尼康现在也搞电视了??

网友C:
这种电容更好换,不急,网上买几个。否则电器城买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炸了,尼康现在也搞电视了??

康佳电视,写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几百皮法电容,损坏开路或容量减小。最好换一个好的,

我看旁边板子上写有个cw912这是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容更好换,不急,网上买几个。否则电器城买一个

嗯嗯瞅瞅去

网友D:
我看到CW911电解电容,估计就是电路板上面电容的统一标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旁边板子上写有个cw912这是啥意思

识别标识吧

网友E:
瓷片电容,可以从旧板拆一个换上。

网友F:
高压瓷片电容

网友G:
在数码之家混的人还有不知道电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瓷片电容,可以从旧板拆一个换上。

嗯嗯,好主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看到CW911电解电容,估计就是电路板上面电容的统一标识吧!

搜什么能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数码之家混的人还有不知道电容的

小白一个,见笑

楼主:
引用 网友F:
高压瓷片电容

这个有型号啥的吗

网友:
这个是尖峰吸收电容,2KV101-471的高压瓷片电容都可以

网友:
高压瓷片电容,这东西最好从旧机器上拆出来,之前我有个电视也是烧电容,网上买了同规格的,管不了多久又坏。在旧电视机里拆出的用了好几年

网友:
我是被尼康电视吸引进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