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双向可控硅信息

楼主(2024-05-02):
BT136-600E与BTB16-800C同为双向可控硅器件,但通过LCR-T4 图形化 晶体管测试仪检测,显示的电子符号与相关参数信息会不类似呢?而且差异极大,这是什么原因?哪位大神能帮助解答,谢谢!

BT136-600E信息图片1如下:

BTB16-800C信息图片2如下:

网友:
这应该是 LCR 驱动不了 BTB16 ,
因而误判它为三极管。
BT136 工作电流是 4 A,
BTB16 工作电流是 16 A,
它需要比较大的触发电流。

网友A:
最后一个代码是触发电流,E是123象限小于10mA,4象限小于25mA,C是123象限小于25mA,4象限小于50mA,你这仪器应该是有问题的,首先BT136三个极叫AKG就明显不妥,这是单向可控硅叫法,双向可控硅应该叫第一阳极T1(A1),第二阳极T2(A2),和门极G,第二个显示三极管,明显不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个代码是触发电流,E是123象限小于10mA,4象限小于25mA,C是123象限小于25mA,4象限小于50mA,你这仪 ...

最后一个代码是触发电流

哦,挺认真的。